楼主(2004-01-17):
请问
R V50.0 10
S I1.0 5
指令是什么意思?
E文不好实在想不通"Set bit Range"该怎么讲……
还有这里的*、&的用法和C语言的一样吗?请给我举个例子.

楼主:
我在一程序中读到以下一段:
其中M0.3在其他地方并没有使用。
请教大家,这段程序如何执行?

网友A:
[原创]
它相当于以下
A  M0.0
FP
= V12.0

网友B:
瞎说!
第一个问题:
R V50.0 10 是指对V50.0开始的10个位,进行复位
S I1.0 5 是指对I1.0开始的5个位置1。不过一般对输入点是不能置1的。
第二个问题:
应该是:当M0.3=1时,对V12.0开始的40个位(即V12.0--V16.7),进行复位。并将自己M0.3复位。你说M0.3在程序中没有,这有可能放在MB0、MW0、MD0中。也有可能是作为在线调试时,直接对M0.3写ON用于对V12.0-V16.7复位用。自己再看看程序。

网友C:
楼上的说的对,3楼的说法就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