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的供电

楼主(2004-01-18):
请教,遇到一个自动化水平高的项目,全场有500个气动开关阀.DCS/PLC与电磁阀之间是否加继电器或直接连接.电磁阀的供电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A:
自动化水平高的项目原则上,需用pilot阀控制气动开关阀。PLC输出点可以直接驱动,最新型可以直接Profibus或ASi。

网友B:
電磁閥為感性負載,中間加多一級隔離當然提高安全系數(特別是電磁閥動作頻繁的),也可以加裝涌浪吸收器或飛輪二极管減少對DCS/PLC輸出側的沖擊.

网友C:
可以直接连接!

网友D(2004-06-15):
DCS/PLC与电磁阀之间应加继电器隔离.电磁阀的供电外接220V/AC或24V/DC电源为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可以直接连接!

网友F:
自动化水平高的项目,可以用阀岛的方式,用总线与控制系统联接.

网友G:
一般PLC的输出继电器的触点动作次数(寿命)与负载的电流大小有很大的关系,负载的电流越小,触点的寿命越与额定寿命相吻合。是直接驱动还是间接驱动各有利弊......

网友H:
我认为5楼意见较好!

网友I(2004-07-31):
电磁阀如果是24V,DC的,可直接用DCS/PLC带,220V的最好加中继

网友J:
加中继只会增加故障点!!!!

网友K:
可能的话用PROFIBUS比较好,否则加中间继电器较好

网友L:
挺多的,想节约成本列就用PLC 直接驱动,又省继电器,又省线。推荐PLC输出规格用——继电器输出的。可靠点!!

网友M:
从对控制系统的安全角度来看,还是采用继电器隔离比较好,这样选择电磁阀电源也比较灵活,220VAC、110VAC、24VDC都可,根据你选择的电磁阀配置。因为电磁阀的数量较多,如果相对比较集中的话,可以采用阀岛的形式安装,将一定范围内的电磁阀集中到一起安装在一个控制箱内,在将输出气路通过尼龙管连到控制阀上,至于是不是选用总线方式的阀岛,则要看是否与你的控制系统硬件相匹配。

网友N:
不计成本的话,最好+中继,当然是要选比较好的中继,如果是+差的就免谈了,加了中继后实际上故障点变少了(理论上是多的),对PLC好处很大,不容易出问题。如果是给别人做的!不加中继,短时间没什么问题!时间长了,设备老化,问题就出来了!为自己做的话,最好加个中继,给电磁阀供电,多选用几个电源,把阀和PLC的供电一定要分开做!

网友O:
加中继,阀可换,维修方便,系统稳定,成本高
不加中继,阀不可换,维修不方便,系统不稳定
如不加,必须用24V,且需用单独的电源

网友P:
加总线的现场I/O模块,阀旁加电源模块(24V较好)。

网友Q:
1. 可不加中继直接连,但最好加带熔断丝保护的端子。
2. 如阀门相对集中,可采用PROFI-BUS总线连接

网友R:
学到不少

网友S(2004-10-07):
可以选用与电磁阀供电电压相同的PLC I/O CARDS, 这样就可以免掉继电器了。

需要仪表选型请及时联系我们!
我们是ABB仪表代理商!做仪表很内行的!

SHENZHEN SCIENCESTONE INDUSTRY CO., LTD
WWW.SCIENCESTONE.COM
See You
Best Regards
Mac.Lu
Engineering Mgr.
IEC Engineering Service Inc. (IECES)
惠州艾迪斯技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Website:www.sinoiec.com
E-mail:Mac.Lu@126.com
Tel: +86 135 3170 6967(HZ),136 9285 5615(GSM)

网友T:
如果是我,全部都加继电器隔离。我用的PLC还从来没有坏过的。就是因为隔离的好。

网友U:
我认为加隔离较好

网友V:
如果输出功率足够大可配合续流二极管直接使用,否者应加继电器配合续流二极管使用。

网友W:
PLC的继电器输出外在接继电器,好像有点不爽;而且你要用500个,从经济上讲,也不是小数目,当然与你的项目资金有关;我看还是加点触电保护,直接用

网友X:
如果500个全加经济上、空间上是什么概念,支持不加

网友Y:
要视具体情况,当PLC满足阀体驱动的电源条件,而阀体通电又不致使PLC触点过大电流时,可以直接驱动,否则,须加继电器隔离!

网友Z:
最好加中继,因为电磁阀是感性负载,开闭是会有比较大的峰值电压。

网友AA:
我想不用吧!何况是500个那么多。

网友AB:
我用过许多PLC,按一般做法是要加中间继电器,不加的话PLC的触点很容易坏.

网友AC(2004-12-06):
你最好看看你的说明书!~  有的可以直接连接!

  有的是需要  中间过度!

  因为那样对你系统安全有直接的安全保护

网友AD:
最好加中继抗干扰!

网友AE:
dcs不是有带继电器的do卡件吗
plc的 不知道

网友AF(2005-01-05):
根据电磁阀的功率决定,如果功率大,动作电流大,超过PLC触点容量要求,应加.如电流不大,在PLC的规定之内,还是不加好,否则故障点多,500多个中继器肯定有不好用的,况且接线完全可能有不牢的,何必多此一举.由于电磁阀不是频繁动作,PLC寿命肯定够用.别加了!省钱,省力.

网友AG:
最好用中继隔离,多用几块电源

网友AH:
我觉得还是采用继电保护隔离好。因为电磁阀在开和关的瞬间,由于电感的特性,u=Ldi/dt,感应出一个大电压来,影响PLC的输出触点的寿命。还可以避免由于电磁阀的短路引起的过电压的问题。

网友AI(2005-08-24):
个人观点:
如果负载能力允许,PLC直接带就可以了,无须隔离;一般PLC本身的DO都是隔离的,再加隔离多此一举。
但是阀门电源要考虑和PLC相关电源隔离。

网友AJ(2005-09-23):
引用 网友I:
电磁阀如果是24V,DC的,可直接用DCS/PLC带,220V的最好加中继
不加中继故障会更多!

网友AK:
最好加继电器

网友AL:
加中继会好一点,

网友AM:
加隔离把

网友AN(2005-10-26):
可以直接连接也可以加接触器,看在什么环境下,成本核算什么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

网友AO:
PLCk可直接驱动电磁阀

网友AP(2007-07-11):
加24v中间继电器的话会更好
因为中间继电器以及阀的线圈都是感性负载
但是24v继电器的线圈电流是很小的 肯定比阀的小得多 我做过实验的
mA级万用表几乎都测不到
当然按plc手册做好阻容浪涌吸收也是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