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1-20):
我用的是变频器系统传动系统,在传动系统中安装一个码盘+光电开关的测速装置,计数脉冲是由光电开关产生的,由于OMRON的光电开关是NPN的,而我需要一个PNP的,现在(交期)还没找到。

1、我请想问到底什么样的计数HZ范围是高速计数,并需要配置特殊计数的模块!(硬件的问题),普通输入点能支持的输入的HZ数是多少。现在有一款DI16*24VDC的高速输入支持的HZ数是多少。这个速度是否与PLC程序执行速度无关?

2、在记数时,我看常有人用硬件中断,在有三个输入点的中断在程序中(OB40)是如何响应的?(程序的问题)

这个在seimens 官方论坛上没上回应的话题,请教各位及班主任!

网友A:
1, NPN转PNP的模块有现成的卖, 或者找作电子的给你作一个, 不是很高速的话,不难的.
2, PLC的SCAN TIME (CYCLE)是不稳定的, 常大于20ms, 你说你能输入的hz数是多少,
3, 硬件中断可以不考虑scan 周期,
4, 如果你的脉冲频率大于500hz, 你还是用高速计数吧,
5, 为什么不使用编码器,而是自己做呢?

楼主:
由于测量精度要求不高,0.1M/min,速度最快才6.0M/min,平常运行在2.5-3.5M/min左右,仔细对照了算了一下,最高的输入频率不过80HZ。用编码器+模块会太贵,而且程序一样的不好做,(我没有做过)。

目前在想使用OB40的中断功能。能否请教一下关于OB40的形参设定?

网友B:
丹佛斯变频器本身就带脉冲输出, 图要求图图高, 完全可用. 图图图图用法详见图图贴子.

楼主:
谢谢Karl兄,由于客户要求实际测量,我曾建议客户测量seimens变频器的0-20MA的信号都没有通过。

我读了你的贴子,但还是没有清楚你的程序的目的和功能,由于PLCsim无法模拟程序,所以能否解读一下,我也看了OB40的在线帮助,有两个形参的意义不大清楚,能否解说一下。

#OB40_MDL_ADDR

#OB40_POINT_ADD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