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1-20):
热继电器如何选用?在三相电动机起保护作用时。

网友A:
根据要求,选择相应的。

网友B:
看看电机的铭牌所标的电流数值来选,最好是和接触器相匹配.

网友C:
在三相电动机起保护作用时,热继电器的整定制应该在电机的额定电流的1.1至1.2倍就行了.

楼主:
谢谢。可电动机的额定电流比热继电器所调整的电流还要大1.2倍,但它就是不跳.

楼主:
谢谢!能详细地说说吗?

网友D:
热继电器有反应时间.

网友E:
同意楼上,选择时就应把反应时间考虑在内了。

楼主:
谢谢!但它运作了半个月.就是不动作.是不是继电器本身有问题?

网友F:
应该是的,建议用好一点的热继电器,其实动作电流调大一点是没事的,到1.5是不会有事的.

网友G(2004-02-25):
引用 楼主:
谢谢!但它运作了半个月.就是不动作.是不是继电器本身有问题?
不动作是正常的,要是动作了,不是选型或设定出问题就是电机过载,只有过载才会动作的

网友H:
大家说的都没错,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还有,最好在电机满载时测量以下实际电流I 然后整定到1.25I就行了,没事么复杂的

网友I:
同意楼上的说法,其实热继电器的双金属片不是很精确的1.1~1.2倍根本就不动作,一般1.5倍以上才有可能动作。

网友J(2004-04-21):
我认为几位说的都有道理,我个人认为继电器选用也应当考虑被保护设备的重要程度,一般设备通用的热继电器(1-1.5倍)已可满足要求,重点设备应着重选用精度较高的电子电机保护器。

网友K:
同意,热继电器不是高精度的继电器,注意所用的场合是否合适。

网友L:
热继电器的选用要看其动作曲线,国产热继电器的动作曲线不准,建议选用施耐德公司的热继电器,我使用的效果不错,不过价格比较贵。

网友M(2004-05-23):
选 用电机 额定电流的1.1-1.2倍,

网友N:
西门子的3VU紧凑型断路器也不错

网友O:
生产线上最好不用电子保护器,太灵敏了

网友P:
现在不是早都有电机保护器了吗,还用热继电器?

网友Q(2004-06-30):
电子保护器?
电机保护器?

网友R:
热继电器延时一般在1分钟左右;整定值为0.95~1.05倍额定电流。其实可以试一下在电机额定运转时将整定值调至电机跳闸(注意考虑延时),然后稍取大一点就行。最好结合一下计算值,勿差太远即行。

网友S(2004-10-17):
建议:  将设定值调小,看是否能正确动作?以此判断热继电器本身是否有问题?

网友T:
热继电器如何选用?在三相电动机起保护作用时。
在三相电动机起保护作用时,热继电器的整定制应该在电机的额定电流的1.1倍就行了
频繁启动的电机不便于安装热继电器,热继电器实用于长期运行的电机.

网友U:
不动作你不会调小点呀?

网友V:
FR的正确使用关系到电动机的安全
有二种说法:一、按电动机额定电流选择。二、按电动机额定电流*1.2倍选择。根据电动机的额定电流定义,电动机应运行在这额定数值。FR的整定值应该就是额定电流值。如果电动机超运行在1.2倍处则:FR处于加热状态经20分钟左右,FR将要动作保护电动机。这符合电动机短时超负荷的要求。而二的说法实际是在超负荷又超负荷的状态下。我以为不可取。我的做法是:1、一般按电动机的额定电流选择。2、对于启动时间较长的电动机则电动机的额定电流*(1.1-1.15)倍选择。3、若2仍无法启动则采用短接FR的方案。4、对性能不良的电动机则应降容使用则=电动机的额定电流*(0.6-0.8)选择。FR每年要试验,以测试其性能是否良好,就不会发生电动机电流比FR大还不会动作的问题。

网友W:
要考虑三相电机的瞬时启动电流!

网友V:
引用 网友W:
要考虑三相电机的瞬时启动电流!

电动机的启动电流是额定电流的4~7倍。
按额定电流的一倍整定时, 实际上已经有瞬时启动电流的考虑了。
这主要是由热继电器的性质决定。
一般情况下热继电器的动作要有一个加热时间,
在启动过程中大多数的电机可以在短时间4s之内完成。
也就是说在4S之内热元件可以躲得过启动电流。
故而一般不做考虑.
对启动时间较长的电机(如:引风机、鼓风机之类)
为了躲过启动电流的冲击,则给予适当的放大,目的是为了延长热元件的加热时间
如果上述方法仍无法启动,则采用启动时短接热元件
启动完成后再投入热元件,目的仍为躲过启动电流。
这个也就是以瞬间启动电流时间长短为出发点考虑的。

以上个人观点,谨供参考欢迎交流探讨

网友X(2005-04-07):
电动机的启动电流很很大,当电动机启动时,热继电器会不会动作呢?
热继电器不是在电路中不能做瞬时过载保护的吗?它里面的热元件有热惯性,那到底它会不会工作啊?
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Y:
我选的断路器是1.5I,电机启动也没事,跟不用说热继电器了。

网友Z:
在三相电动机起保护作用时,热继电器的整定制应该在电机的额定电流的0.95至1.1倍。如果经常动作的话应该查整个线路是否有问题,而电流超过你热继电器的整定电流还不动作的话,你应该换个热继电器,有时买个新的也不一定就是合格的,因为现在的伪劣产品太多。

网友AA:
學到了不少的東西!謝謝大家!

网友AB:
没频繁启动1.1~1.5IN,

网友AB:
频繁启动1.5IN

网友AC:
对于一般轻载启动、长期工作的电动机或者间断长期工作的电动机,选用两个热元件的热继电器;对于电源电压平衡性较差,工作环境恶劣或很少有人看管的电动机及三角形接线的电动机,应选用三个热元件的热继电器;额定电流应是电机额定电流的1.1~1.25倍,但是对于点动、连续正反转几反接制动运行的电动机一般不宜用热继电器作过负荷保护。

网友AD(2005-08-10):
整定电流没有电机额定电流大,热继电器应该是在三角形运转时的相电流通过的回路中,这时热继电器可以选额定电流的1/√3倍,我主张整定电流选电机的额定电流植,仔细看看热继电器的说明书,看是否同意我的观点.

网友AE:
引用 网友B:
看看电机的铭牌所标的电流数值来选,最好是和接触器相匹配.
不对整定值是额定电流
选择时的范围是这个

网友AF(2005-11-29):
1.1 1.2 同时选择时就应把反应时间考虑在内

网友AG:
我是新手 各位前辈多多指教
一平方的毫米的铜线最多可以通过多少电流
还有就是无功补偿是如何定的       比如说250千瓦的变压器如何安装无功补偿

网友AH:
10平方以下可以按10倍计算。

网友AI:
最好就是做到1.3了,这是保护用时通用的标准.

网友AJ:
热继电器的整定范围比如为4-6.3A它的额定电流值为50A,如果调整到5A那里!那它的整定电流是多少呀!怎么算的!是西门子系列的热继电器

网友AK:
电机额定电流的1.2倍  不过  你的电机不一定是满载你就是调比电机小1.2倍它也不跳    想让他跳容易    用表看看他的运行电流  在设定   不过   它不跳是好现象

网友AL:
热继电器一般短时动作电流是其额定电流的1.5到2倍你想一下不然电动机启动时电流不是很大,当然我是说短时动作电流.

网友AM:
铭牌所标的电流数值x2

网友AI(2006-01-15):
不用想的那么复杂。不知道你用的是哪一种的热继电器。如果用的是延时脱扣的。整定电流只要是额定电流的1.3倍就好,。

网友AN:
电机没有满载

网友AO:
不可靠的 用电子综合的比它好一点银子也不贵

网友AP:
热继电器的整定电流应该在电机的额定电流的1.1至1.2倍

网友AQ:
一般来讲1.2倍电机额定电流来选热继电流,1倍电流来整定就可以了。

网友AR(2006-09-08):
热继电器不准确.我们都用电机保护器.中兴GDH系列产品.这种主品比较好用.保护调整可按实际运行电流和额定电流

网友AS:
引用 网友V:
FR的正确使用关系到电动机的安全
有二种说法:一、按电动机额定电流选择。二、按电动机额定电流*1.2倍选择。根据电动机的额定电流定义,电动机应运行在这额定数值。FR的整定值应该就是额定电流值。如果电动机超运行在1.2倍处则:FR处于加热状态经20分钟左右,FR将要动作保护电动机。这符合电动机短时超负荷的要求。而二的说法实际是在超负荷又超负荷的状态下。我以为不可取。我的做法是:1、一般按电动机的额定电流选择。2、对于启动时间较长的电动机则电动机的额定电流*(1.1-1.15)倍选择。3、若2仍无法启动则采用短接FR的方案。4、对性能不良的电动机则应降容使用则=电动机的额定电流*(0.6-0.8)选择。FR每年要试验,以测试其性能是否良好,就不会发生电动机电流比FR大还不会动作的问题。

以下是引用lianwg在2004-10-31 16:39:00的发言
[电动机的启动电流是额定电流的4~7倍。
按额定电流的一倍整定时, 实际上已经有瞬时启动电流的考虑了。
这主要是由热继电器的性质决定。
一般情况下热继电器的动作要有一个加热时间,
在启动过程中大多数的电机可以在短时间4s之内完成。
也就是说在4S之内热元件可以躲得过启动电流。
故而一般不做考虑.
对启动时间较长的电机(如:引风机、鼓风机之类)
为了躲过启动电流的冲击,则给予适当的放大,目的是为了延长热元件的加热时间
如果上述方法仍无法启动,则采用启动时短接热元件
启动完成后再投入热元件,目的仍为躲过启动电流。
这个也就是以瞬间启动电流时间长短为出发点考虑的。]
以上lianwg的发言论述的已经很透彻明了!
虽然大家分别都讲了许多,本人认为,看完以上的发言就应该对热继电器的性质有所了解了!
至于电子保护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动作灵敏没什麽不好,但在连续运行的生产线上,动作太灵敏则是一大忌!轻者影响局部运行,重者则造成全线停车!这也是古老的热继电器至今未淘汰的原因之一.

网友AT:
按照电工书上说:是0.95-----1.05倍的电机额定电流

网友AU:
反应时间,应用场合都有,很多因素啊.一般在振动大的地方我选1.3倍I.在一般我选0.9至1.05的.

网友AV:
如果要起保护作用的话,可以用起动保护器啊

网友AW:
有年把没来,今天一来就看到老信引用我04年的一段话在此谢了。

网友AX(2006-10-11):
热继电器的额定电流值要等于电动机的额定电流值,热继电器的整定值要小于或者等于电动机额定运行时通过热元件的额定电流值。比如,电动机i有单台交流接触器控制的普通运行电路,电动机的电流通过热元件的电流时电动机的额定电流,这时热元件的整定值就要选用电动机的额定电流值,而在星三角启动时通过热元件的电流时电动机额定电流的1.732分之一倍,所以整定值要选得当

网友AY:
热继电器的整定值应该=电机的额定电流。“电动机的额定电流比热继电器所调整的电流还要大1.2倍,但它就是不跳.”并不是说电机运行电流一定就是额定电流,这要看你的负载情况.你应该用钳型表测一下实际电流.

网友AZ:
按照电工书上说:是0.95-----1.05倍的电机额定电流电工书上是这么说的

网友BA:
频繁启动的电机只有0。75KW不便于安装热继电器吗?

网友BA:
我先回答你一个问题
 一平方的毫米的铜线可以通过9—13A电流对不对
的线长短,环境温度,都有关系

网友BB:
一般要求调整到1.15--1.2倍的额定电流.但我车间电机是长时间连续运转的,因此一般整定到额定电流的0.85左右,起到了很好的 保护效果.

网友BC(2006-11-19):
我觉得应该用表测一下电机的实际电流然后再选择,有的电机可能达不到铭牌上所标示的额定电流的

网友BD(2007-02-09):
引用 网友V:
FR的正确使用关系到电动机的安全
有二种说法:一、按电动机额定电流选择。二、按电动机额定电流*1.2倍选择。根据电动机的额定电流定义,电动机应运行在这额定数值。FR的整定值应该就是额定电流值。如果电动机超运行在1.2倍处则:FR处于加热状态经20分钟左右,FR将要动作保护电动机。这符合电动机短时超负荷的要求。而二的说法实际是在超负荷又超负荷的状态下。我以为不可取。我的做法是:1、一般按电动机的额定电流选择。2、对于启动时间较长的电动机则电动机的额定电流*(1.1-1.15)倍选择。3、若2仍无法启动则采用短接FR的方案。4、对性能不良的电动机则应降容使用则=电动机的额定电流*(0.6-0.8)选择。FR每年要试验,以测试其性能是否良好,就不会发生电动机电流比FR大还不会动作的问题。

网友BE:
应该就是电机的额定电流吧,我记得是这样啊

网友BF:
我是按照高出电机额定电流的0.3倍来取值

网友BG:
按用电器的电流来选择你的保护器

网友BE(2007-03-16):
应该就是那个电机的额定电流

网友BH(2007-11-01):
热继电器是电机过载情况下才动作的装置,根据理论和我的经验额定电流的1.1倍就很合适,它是有延时的无需考虑启动电流。

网友BI(2008-04-03):
你不等于没有回答嘛,他说过嘛:说话要具体嘛!

网友BJ:
如何选用热继电器,在三相电动机启保护作用.
这就要看你电动机满载电流为多少了?
热继电器是采用相电流保护,故热继电器的设定电流值等于电动机满载电流*0.577

网友BJ:
这就要看电动机的满载电流是多少?
热继电器是采用相电流保护,故热继电器的设定电流值等于电动机满载电流*0.577.而一般选用热继电器时只要比设定值稍高一点即可

网友BK:
最好实际测量,根据负载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