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通讯

楼主(2004-01-21):
我有一台戴尔台式机做为上位机,系统装的是win2k+sp2,wincc5.0,s75.2,plc是315-2DP
通讯适配器是cp5611。现在问题是wincc与plc不能建立连接,我用的通讯方式是MPI方式
我用S7是能够在线监测PLC的应该说5611卡是好的。我在WINCC诊断中看到提示没有通讯连接。那位高手给我会诊一下问题处在哪里。

网友A:
你的通讯配置是如何配置的?

网友B:
系统重装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系统重装
你這個代理...我不知如何說你..

网友D:
详细说明你的通讯配置,或把程序发给我。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系统重装

代理能做到的也就这些了,再进一步就是替换,毕竟他们主要工作是销售.
楼主的项目如果不敏感,可以发过来,帮你看看.

楼主:
谢谢各位,本经过仔细琢磨wincc手册已经解决。

网友F:
应该是速率的问题,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F:
有时间回答一下

网友G(2005-03-13):
在设备管理器中将CP5611驱动程序卸载,然后再重新安装CP5611的驱动程序试试;

网友H:
你的配置或许有问题,因为MPI方式和WINCC是直接连的,连上去就没有问题了,检查一下你PC机的地址

网友I:
我想问题是:你有没有配置PC Station,将工控机和PLC连接到同一个MPI网络中,并且将程序分别下载到PLC和工控机,我想问题自然就解决了,不过需要Softnet吧

网友J(2009-05-21):
我也有相同的问题...windows2000  wincc6.0,s75.2,plc是315-2DP
通讯适配器是cp5611
楼主能否救下小弟~

网友K:
楼主应该说一下是如何解决的,大家都等着呢?

网友L:
通讯方式,速率看看,应该很好连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