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1-23):
我想自己设计三菱FX系列plc编程题,但是我本身不在工厂,没有什么实例,都不知从何下手,我以有一定基础了,各位老兄、老板能帮忙吗?出点例题给我。或者大家研究一下。

网友A:
你知道F940-LWD吗?它能打印折线图吗.

网友B:
简单点做个电梯、自动收获机(不会也可以到书店找答案)

网友C:
最間單莫過如做個交通燈吧!

楼主:
这些我都做过了,我就是想要一些书本上没有的实例。

网友D:
一个翻转机构旋转运动(正转翻180度,反转返回180度),用按钮或拨动开关做触发信号,原点和停止点都是一个点(即一个感应开关),开始时是感应着的啊。要求能够辨别正反转,半路能停。停电保持,上电也知道下次怎么走,并能判断行走和开关的错对。越位不要错啊?

网友D:
忘了说明用一个按钮(或一个拨动开关)做触发信号!

网友E:
我想学功能表图和状态器编程,请老师帮我,谢谢!

楼主:
我只知道F940是图形编程器,我没用过,不知能不能打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忘了说明用一个按钮(或一个拨动开关)做触发信号!
你能说明一下感应开关的位置吗?我有点看不懂

网友F:
做一个五速遥控天车的PLC控制图!

大车:东西各5速;
小车:南北各5速;
主钩:上升5速;
        下降3速;
副钩:
同主钩。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做一个五速遥控天车的PLC控制图!

大车:东西各5速;
小车:南北各5速;
主钩:上升5速;
         下降3速;
副钩:
同主钩。

能否说明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