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1-25):
我们厂有一套制砖设备!其中有几个件(光电开关)老是坏,说是质量的原因吧!在夏天的时候它二三个月才坏一下!现在是一个月坏一个,有时还坏二个,我怀疑是不是外界的温度对它影响很大,但又没有可靠的经验来说明这个问题!只好请教各位朋友!帮我解释一下好吗!不胜感激!

网友A:
能说清楚一点吗?夏天和冬天的温差有多大?我认为粉尘对光电开关的影响还要大些,同时您还可以注意一下风速和风向。

楼主:
温差大给为30-40度吧!,风速不大,粉尘有点!

楼主:
我说的温差是夏天跟冬天的温差。

网友B:
我用omron几年都不坏!!!

网友C:
OMRON光電SENSOR?型號?

网友A:
我看问题是这样,如果开关是用来记数的常坏那是粉尘原因,如果开关是用来限位的,那是温度原因。

网友D:
粉塵,電壓,振動,水氣這方面的因素導致故障的可能性或許更大.

楼主:
我们这里的粉尘不是很大,振动也不大,可能是冬天泥条发出的热气吗?

网友B:
粉尘導致故障???笑话!!!是全密封的!!!
我试验过把OMRON光電SENSOR放在电镀线上的硫酸池一天,后拿来用铁锤暴打几下,居然还能用!!!

网友B:
一定是你们的设备主管吃“回扣”太暴,以致人家给次货你才回本,

网友B:
我5年前在东莞“唯美陶瓷”,做过"设备厂长助理“,工资很低,“回扣”暴多",回扣比工资还多。但我还是走了,没意思.................................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粉尘導致故障???笑话!!!是全密封的!!!
我试验过把OMRON光電SENSOR放在电镀线上的硫酸池一天,后拿来用铁锤暴打几下,居然还能用!!!

粉尘不会使开关真的损坏,但会影响开关的检测效果,从而使设备运行出现故障。蒸气也是一样的效果。
曾经有一套设备原使用光电开关,设备安装时在夏天,运行较好,天气冷后因现场蒸气较大,蒸气凝结,导致光电开关检测信号不正确,设备常出现误动现象。后来改成接近开关,设备运行状态就正常了。

不知楼主的问题是不是与此类似。

网友B:
正确!!光电开关有时在特定情况会出现误动现象,有时改成金属感应接近开关效果很好。但不是绝对,如果空气含有金属就不一样。(空气含有金属??有人不相信。问一个问题如何在一圈熔点只有80度的材料上镀上熔点1800度的金属??方法是把熔点1800度的金属变成蒸气,而熔点只有80度的材料则温度保温—250度,加上电场、微波等)

网友F:
我在新科電子集團做過設備維護,關於光電開關我接觸較多,但因粉塵,溫度,等原因而導致光電開關損壞的事情較少,我在維護設備時發現光電開關損壞的原因多為,機器與光電 開關接觸不良而導致或是設備與光電開關磨擦,同時也有因光電開關的質量不好,如果質量不好在長時間使用時,經油或其它的物質導致光電開關也設備的接觸不良也會使光電 開關損壞。

网友G:
我个人认为有3方面的原因:
1、产品质量,我建议用进口质量好,这几天我们厂的接近开关(计数用)总是出问题,连换了几个都有问题,后来我把旧进口设备上的一个换上后转为正常;
2、周围环境如粉尘、温度等;
3、电网波动,如果你们厂的电压不太稳定波形不好,象光电开关这些灵敏电子元件是很容易受到干扰而误动作的。

楼主:
不是这样啊!我们的光电开关中间有快速皮带(运输泥条!)不太可能用接近开关了!

楼主:
如果改成接近开关是好用点!不过接近天关质量不太好,也常坏!不过我们的现场环境可能无法用接近开关!

网友H:
OMRON 光电管假货奇多。以E3JK、E3JM、E3R最多,你的症状与买到假货类似.

网友I:
温度的影响没这么大吧

网友J:
光電開關有所謂的IP等級(保護)以及使用溫度在送電跟保存的溫度其實都應該確認,是有像樓上說的那麼好的產品,但不是每一個都可拿來敲的

网友J:
其實再談開關問題十最好要把使用環境、距離、檢測方式、對照,反射,鏡片...都說清楚不然很難選擇,巷如果是非金屬物質也有靜電容跟超音波感測,適當的環境用適當的東西才是最好的

楼主:
22楼大哥说的不错!
  我们的光电开关(刚开始原装带来的也可调节灵敏度)不过后来这些就不行,一次才使用1个月。(假货是少不了)。我们的光电开关与折射镜水平放置,距离约为50CM(中间是一条皮带),用光电开关来控制皮带的运转与停止。

网友K(2004-03-06):
OMRON SERNOR 中光纤分耐高温型"
E32-D51  150度
E32-D61  300度
E32-D73  400度
如需详细资料请与我联系  OMRON上海代理 13916128356 孙林 一周7天 9:00-17:00

楼主(2004-04-24):
还有哪位大哥!可以说的具体一点啊!我们现在正在想办法处理这件事情!谢谢!!!!

网友L(2004-06-22):
用德国乐易,您就不会有这些烦恼了,客户反映良好!
.......................................................................................................
      我公司是LEUZE  electronic德国乐易华南总代理.LEUZE electronic德国乐易电子集团,是拥有40余年光电产品设计,生产历史的专业光电产品生产厂家。产品从一般的光电传感器到条码扫描仪,从无线读写器到数据传输系统,还有机器视觉系统,目前主要分三大类
1)、光电传感器
2)、安全防护
3)、识别、光电传输、测距。
我们的产品广泛应用于印刷包装,物流控制,自动化生产,汽车,机械制造,门空行业!
     如果您需要产品和相关资料!请您和我们联系!!!
南方总代理:
深圳联工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南山区南商路97号华英大厦1605
电话:0755-26434593             13632520517
传真:0755-26417563
联系人:吕先生

网友M:
我想温度应该不是什么问题,你再换一下别的厂商的光电试一下。

网友N:
光電開關我曾設計過,必須了解何處故障才能判決原因,例如 誤動作,感應距離縮短,指示燈亮但無輸出信號,或燒燬等等...
依個人經驗,燒毀比較多,故障原因乃供給電壓超過規定所致.
可以往這方向追查.希望對你有幫助.

网友O:
我说句话,贵厂用的东西很有可能是假冒伪劣产品
正宗的进口光电器件是不可能经常坏的

肯定是吃了回扣

网友P(2004-08-12):
温度?我以前用在炉子旁边几年都没有问题!

网友Q:
快1年了问题解决了吗?
你是制砖的吧,以下请参考
1.光电开关那部分坏了?(输出?光电?时好时坏不确定?)找出故障点。
2.光电开关输出是继电器的?此继电器坏?月产量是否比8-9月大?
3.12月天冷水汽凝结?
4.光轴偏移?
5.用光电开关来控制皮带的运转与停止?直接带电机?

楼主:
快一年了,也没有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案,只好多买几只了(不论真假)谢谢各位大哥!
坏的是光电那一部分!

网友R(2004-10-15):
洞头的光电开关,用了5年了,对射的,潮湿,-5~40度,有油污环境。

网友S:
德国施克的吧!一个月坏了我赔你10个!

网友T(2004-12-18):
测量一下光电开关的输入电流吧也许是输入电流太大使发光二极管老化.
测量一下输出电流看一下是不是超出了光电开关的输出最大电流
一般不是太潮湿或太高的温差不会坏的因为它是全密封的.

网友U:
没那末容易坏吧!

网友V:
应该是电流太大,造成发光二极管老化造成,一般情况在电路中串连电阻来限流,
如果是正品的光偶几年也不会坏。

网友W(2008-02-13):
应该是使用问题。
你可以跟欧姆龙维修联系。我就是欧姆龙的人

网友X:
换一个PLC输入点,我也是瓷砖厂的,你的问题我也遇到过,我换输入点就好了

网友Y(2008-03-28):
光电开关受环境温度影响不是太大,灰尘影响较大,接近开关与之相反。特别是洞头的。当然价格贵的要好用些。

网友Z:
根据我的使用情况看温度的影响很小

网友AA:
你的光电是什么型号的.多半是水货才那么容易坏,在生产中,有没有液体溅到光电.光电坏是光电灯不会亮呢,还是没有输出信号.如果每次都是坏了,灯也不会亮,应该考虑是光电输入电源的问题.   如果每次灯会亮但是没有输出信号,那光电产品质量让人担心.一次投入大点买一个进口的比你这样经常换要值得.

网友AB:
根据我使用光电开关的经验,温度一般不会损坏光电开关,粉尘只会影响检测效果,不会使其
损坏,我用过OMRON、SUNX、KEYENCE的光电开关,坏的大部分是因为电压波动较大或湿度
太高而导致的!我建议你选用低压的,如果环境比较恶劣就选用防水防油污的特种观点开关,并且尽量选用国外的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