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1-27):
请帮助我。

网友A:
1.cx-p --setting--startup 設定 RUN 或 MONITOR (C200HS,CQM1系列,C200Hα,CS1).
2.DM6600 設 "0201" 或 "0202" (C200HS,CQM1系列,C200Hα)

楼主:
CX-P--SETTING---STARTUP在什么地方啊,我没找到啊。

网友A:
CX-P是CX-PROGRAMMER編程軟體,連線後於PROJECT WINDOW下點SETTING,請先將PLC內容上傳( OPTION---TRANSFER FROM PLC ),於STARTUP 點RUN 或 MONITOR 傳回PLC ( OPTION---TRANSFER TO PLC ).
  您的情形應該是程式書寫器位置上有使用通訊介面.

网友B:
向陈斑竹致敬与新年的问候!

网友C:
能够讲明白一点吗?你的用途我不是太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