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1-27):
我用OMRON  CPM1A-20CDR-A-V1在運行程序時出錯ALM燈常亮,斷電後再接通還是沒有消除警報,請問該怎麼辦呢?

网友A:
是否你的通道设置有误

网友A:
请详细介绍一下你的使用情况

网友B:
如果清除错误也消不掉的话就麻烦了

楼主:
THANK YOU
沒錯,我是在運行調試中出錯的。

楼主:
謝謝啦
我是在調試程序時出錯的,在這以前還成功運行過,只是后來是想讓程序更加完美,做了一點修改才出錯的。

楼主:
3
兄弟有什麼高招呀

网友C:
可能是你修改之后一些程序运行的条件不满足!

网友D:
是否是你的程序修改出错了,请检查你的程序,错误如:被除数是零等

网友E:
这样的事我都遇到过很多次了!有时候不小心写错了程式也会啊!
检查你的程式,重新写入,然后断电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