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1-28):
请教各位图虾, 图图图能写递归程序图图

楼主:
TO: starty.z6
递归
递归算法

程序调用自身的编程技巧称为递归(recursion)。

一个比较经典的描述是老和尚讲故事,他说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庙,庙里有个老和尚在讲故事,他说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庙,庙里有个老和尚在讲故事,他说从前有座山,……。这样没完没了地反复讲故事,直到最后老和尚烦了停下来为止。

反复讲故事可以看成是反复调用自身,但如果不能停下来那就没有意义了,所以最终还要能停下来。递归的关键在于找出递归方程式和递归终止条件。即老和尚反复讲故事这样的递归方程式要有,最后老和尚烦了停下来这样的递归的终止条件也要有。

阶乘的算法可以定义成函数

        n*f(n-1)  (n>0)

f(n)=

        f(n)=1   (n=0)

当n>0时,用f(n-1)来定义f(n),用f(n-1-1)来定义f(n-1)……,这是对递归形式的描述。

当n=0时,f(n)=1,这是递归结束的条件。

递归算法一般用于解决三类问题:

⑴. 数据的定义形式是按递归定义的。

比如阶乘的定义。

例1 又如裴波那契数列的定义:f(n)=f(n-1)+f(n-2); f(0)=1; f(1)=2

对应的递归程序为:

var n:integer;

function f(n:integer):longint;

begin

    case n of

       0:f:=1;  {递归结束条件}

       1:f:=2;

     else

       f:=f(n-1)+f(n-2)  {递归调用}

    end

end;

begin

    readln(n);

    writeln(f(n))

end.

这类递归问题往往又可转化成递推算法,递归边界作为递推的边界条件。

⑵. 问题解法按递归算法实现。例如回溯等。

⑶. 数据的结构形式是按递归定义的。如树的遍历, 图的搜索等。

递归解决实际问题的例子很多,如经典的梵塔问题。

例2 梵塔问题:有n个半径各不相同的圆盘,按半径从大到小,自下而上依次套在A柱上,另外还有B、C两根空柱。要求将A柱上的n个圆盘全部搬到C柱上去,每次只能搬动一个盘子,且必须始终保持每根柱子上是小盘在上,大盘在下。

在移动盘子的过程当中发现要搬动n个盘子,必须先将n-1个盘子从A柱搬到B柱去,再将A柱上的最后一个盘子搬到C柱,最后从B柱上将n-1个盘子搬到C柱去。搬动n个盘子和搬动n-1个盘子时的方法是一样的,当盘子搬到只剩一个时,递归结束。

程序如下:

var a,b,c,number:integer;

procedure move(n,a,b,c:integer);

begin

    if n=1 then writeln(a,'->',c)

    else

        begin

             move(n-1,a,c,b);

             writeln(a,'->',c);

             move(n-1,b,a,c)

        end;

end;

begin

    write('the number of dish:');

    readln(number);

    move(number,1,2,3);

    readln

end.

自然数的拆分,数字的拆分等都可以用到递归算法。

例3 要求找出具有下列性质的数的个数(包含输入的自然数n):

先输入一个自然数n(n<=500),然后对此自然数按照如下方法进行处理:

①. 不作任何处理;

②. 在它的左边加上一个自然数,但该自然数不能超过原数的一半;

③. 加上数后,继续按此规则进行处理,直到不能再加自然数为止.

样例:  输入:  6

满足条件的数为   6

               16

               26

              126

               36

              136

输出:  6

这道题只需求出满足条件的数的个数,在n值不大的情况下用递归求解比较方便,因为它本身题目的条件就是递归定义的。

递归的样例程序如下:

var n,i:integer;

   s:real;

procedure qiu(x:integer);

var k:integer;

begin

    if x<>0 then

    begin

         s:=s+1;

         for k:=1 to x div 2 do qiu(k)

    end

end;

begin

    readln(n);

    s:=0;

    qiu(n);

    writeln(s:2:0)

end.

递归算法解题通常显得很简洁,但递归算法解题的运行效率较低。在递归调用的过程当中系统为每一层的返回点、局部量等开辟了栈来存储。递归次数过多容易造成栈溢出等。

网友A:
楼主是什么意思呀?
要是讲课来了,那可真是欢迎之置了.以楼主的水平,解决这么个递归的问题肯定是小菜一碟了.
要是考教来了,我看还是换个时间吧,大过年的,都忙着呢.谁有时间来作这些无趣的工作呀.
人家高手不一定对你的问题感兴趣,人家也没有义务必须回答什么问题.别人家不答就说人家不敢什么的.

如有得罪,请多原谅!!!

楼主:
技术贴,辩论而已.还请dzfa原谅!

网友B:
好,多谢楼主,这样,我现在有个程序需要进行密码控制,
大致意思是:我的设备运行到30天的时候会自动停下来,客户交设备租金后我们电话给他密码,要长年累月如此,肯定不能用几个密码就行的,但如果我们用公式进行密码设置,长年的他们也有可能捕捉得出规律,而赖去租金。
请教楼主,这密码设置是不是类似递归程序呢,按楼主的方法可以这样设置这类密码吗?
谢!

网友B:
dzfa兄去哪找星星去了。那么久不见来了。

网友A:
好象一般的PLC都不支持程序或子程序调用自身,但似乎可以自己通过堆栈处理来实现.
以"f(n)=f(n-1)+f(n-2); f(0)=1; f(1)=2"为例,就是在一个扫描周期中,将F(N)分解成F(N-1)和F(N-2)并以一定的方式存入堆栈,下一扫描周期则从栈顶取一数据,如N=0,1则进行加运算,如N>1则继续分解入栈, 应该可以实现,不知楼主怎么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多谢楼主,这样,我现在有个程序需要进行密码控制,
大致意思是:我的设备运行到30天的时候会自动停下来,客户交设备租金后我们电话给他密码,要长年累月如此,肯定不能用几个密码就行的,但如果我们用公式进行密码设置,长年的他们也有可能捕捉得出规律,而赖去租金。
请教楼主,这密码设置是不是类似递归程序呢,按楼主的方法可以这样设置这类密码吗?
谢!
严格图讲,这样做图违法图图经济纠纷还图找法律解决.个人别冒这个险(要图图自己图...)
图图图
这贴主要图讨论递归图否和图图图原理冲突图讨论结果足以令讨论者进阶图图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象一般的PLC都不支持程序或子程序调用自身,但似乎可以自己通过堆栈处理来实现.
以"f(n)=f(n-1)+f(n-2); f(0)=1; f(1)=2"为例,就是在一个扫描周期中,将F(N)分解成F(N-1)和F(N-2)并以一定的方式存入堆栈,下一扫描周期则从栈顶取一数据,如N=0,1则进行加运算,如N>1则继续分解入栈, 应该可以实现,不知楼主怎么看.

需要变通一下,纯递归程序恐怕不行,我想了解西门子以外PLC的扫描机制.

网友A:
卖出去的设备不可以这样,要是租出去的设备应该不是违法的吧.不过现在好象没有出租设备的公司,有的话倒是以这么干.

网友B:
首先小生在此声明,这是公司设备控制的一个要求,是老板和客户商好,不是本人决定,不知可否,如果还不行,小生把自己帖子删除或修改,楼主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卖出去的设备不可以这样,要是租出去的设备应该不是违法的吧.不过现在好象没有出租设备的公司,有的话倒是以这么干.

用户方可以索赔的. 你应先用法律武器(冠冕堂皇了,离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小生在此声明,这是公司设备控制的一个要求,是老板和客户商好,不是本人决定,不知可否,如果还不行,小生把自己帖子删除或修改,楼主意见?

这种先例我见过,但在合同中明文书写.如果意外,工控人员空口无凭!老板洗得一干二净!

网友A:
是需要变通一下,具我所知SIEMENS的PLC是不支持递归调用的,哪怕是用他的SCL(结构化语言)来实现.
一般的递归调用是在一次扫描过程中来完成所有的递归运算,如果不能完成运算程序就会对其它操作失去响应.PLC不能允许这样的操作.否则即使完成运算,PLC也超时报错了.如果PLC实现递归的运算,应该放在不同的扫描周期中,这肯定是要变通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需要变通一下,具我所知SIEMENS的PLC是不支持递归调用的,哪怕是用他的SCL(结构化语言)来实现.
一般的递归调用是在一次扫描过程中来完成所有的递归运算,如果不能完成运算程序就会对其它操作失去响应.PLC不能允许这样的操作.否则即使完成运算,PLC也超时报错了.如果PLC实现递归的运算,应该放在不同的扫描周期中,这肯定是要变通的吧

对!我主要想知道其他品牌PLC的扫描机制.
另外,是否可以写在OB中处理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卖出去的设备不可以这样,要是租出去的设备应该不是违法的吧.不过现在好象没有出租设备的公司,有的话倒是以这么干.

用户方可以索赔的. 你应先用法律武器(冠冕堂皇了,离题了).
用户方可以索赔,应是用户具有设备的所有权的情况下.如果真是出租设备,用户对他付了租金的这一段时间拥有使用权限,超过这个时间,用户就没有使用权限了.这种情况下好象不会违法吧.

网友A:
我认为一般的PLC的扫描机制都差不多了,特殊行业的PLC没用过,就不敢说了.
在OB中处理也是可以的吧..

网友B:
多谢楼主和dzfa大侠赐教,这是一种特殊的设备,所以。。。。。。呵呵

楼主:
无论如何,做这些加密,一定要慎重呀!
我遇到过美国的机床服务工程师,他们服务后加了密,用户不得不缴费.但中国工程师这样做,用户就不一定了.小心为妙!

网友A:
我用过的PLC种类不多,看来真的需要有高手来发表一下看法了.最好是对不同厂家的PLC都比较熟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谢楼主和dzfa大侠赐教,这是一种特殊的设备,所以。。。。。。呵呵

用西门子的,我可以帮你.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谢楼主和dzfa大侠赐教,这是一种特殊的设备,所以。。。。。。呵呵

用西门子的,我可以帮你.

港方用过这种设备,所以他们要用三菱的,以后再有劳楼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一般的PLC的扫描机制都差不多了,特殊行业的PLC没用过,就不敢说了.
在OB中处理也是可以的吧..

dzfa兄果然是高手,我只做S7-300/400,有机会我们多交流.你觉得超时停机这个安全机制,是否可以通过黑SDB去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无论如何,做这些加密,一定要慎重呀!
我遇到过美国的机床服务工程师,他们服务后加了密,用户不得不缴费.但中国工程师这样做,用户就不一定了.小心为妙!
这他的这种设备本身的特殊性有关系.这种设备似乎是按使用时间付费的,如果合同中注明是这种付费方式,就不存在问题.有些时候合同中的措辞也是挺重要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无论如何,做这些加密,一定要慎重呀!
我遇到过美国的机床服务工程师,他们服务后加了密,用户不得不缴费.但中国工程师这样做,用户就不一定了.小心为妙!

如未商加密造成正常生产停机的,他们这样做确是违法的!

网友A:
"超时停机这个安全机制,是否可以通过黑SDB去掉?"
这个问题还真没研究过.不敢说了.
我可不是什么高手,在SIEMENS的方面也不过是才入门,现在也想对它的各方面多了解一些.以后还请多指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时停机这个安全机制,是否可以通过黑SDB去掉?"
这个问题还真没研究过.不敢说了.
我可不是什么高手,在SIEMENS的方面也不过是才入门,现在也想对它的各方面多了解一些.以后还请多指教了.

老兄太客气了!

楼主:
starty.z6能否 给我们讲讲三菱PLC的扫描机制.

网友B:
引用 楼主:
starty.z6能否 给我们讲讲三菱PLC的扫描机制.
楼主折杀小生了,现只是刚商程序模式思路方面,而所谓的加**也仅在商中。
就本小生现在所知三菱PLC的扫描机制在完成程序递归一项也无什么特能。
(对否高手指点!)
真折杀小生了,在论坛里随便出一位大侠都把小生埋下去了呵呵。

网友C:
我只会用三菱的FX系列PLC,用于程序递归功能的指今是FOR...NEXT,超时停机的解决方法是设置WDT
用其它指令组合也可以实现这种功能,次数只能为1--32767,当然,超过次数限制也可以通过编程来处理

至于楼上说的合约规定而采用服务密码方式,在FX的PLC中可以采用比较输入数值的思路来实现(在不考虑程序被破解的情况下)
各位大侠如有更好的方法,不妨也说出来让大家见识见识

网友B:
tigerwu  兄说的
FOR...NEXT   是一对运行次数循环指令,应不属递归,也即它不能调动外部条件来控制程序。

我说的加密服务通过比较数值的方式也行不通的,因为我的密码不断改,而又不轻易有出规律!

网友C:
To starty.z6,其实让程序不停循环下去有很多方法可以用,我是自己是用步进指令来实现的,非常好用,你仔细看看编程手册吧
比较指令对实现该功能是行得通的,你要灵活应用才行,你一台机器难道会改超过200次服务密码吗?请注意编程是很灵活的

网友D:
PLC程序设计的主要方法有三:1、组合逻辑函法数;2、功能转移图法(顺序功能图法);3、Petri网络分析法。现在常用的是顺序功能图法,在教学上有突出贡献的是重庆大学的廖常初教授,出有数本专著。

楼主:
引用 网友D:
PLC程序设计的主要方法有三:1、组合逻辑函法数;2、功能转移图法(顺序功能图法);3、Petri网络分析法。现在常用的是顺序功能图法,在教学上有突出贡献的是重庆大学的廖常初教授,出有数本专著。

请介绍一下廖常初教授的数本专著,哪里有售?

网友B:
引用 网友C:
Tostarty.z6,其实让程序不停循环下去有很多方法可以用,我是自己是用步进指令来实现的,非常好用,你仔细看看编程手册吧
比较指令对实现该功能是行得通的,你要灵活应用才行,你一台机器难道会改超过200次服务密码吗?请注意编程是很灵活的

tigerwu兄教训的是
我也用逻辑方法编过正常运行条件下不停循环的程序(抽真空机  0。05秒一个动作)应不属递归的
我的服务密码有可能多过200个呵呵  是说真的

网友C:
如果用服务密码多又不要有规律你只有把程序编得比较长,自己也要先记下来,要保密只有麻烦一点了

网友B:
tigerwu兄谢了呵呵我想好了再确定

楼主:
请用西门子以外PLC的朋友指教, 是否可能, 原因?

网友E:
看来以后学好PLC电路图的同时,也要把密码学学好.不过现在的破解技术如此发达.是不是会产生和PLC对立的一个工种?专门从事破解PLC密码的职业的人呢?不知道这是技术进步还是悲哀?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来以后学好PLC电路图的同时,也要把密码学学好.不过现在的破解技术如此发达.是不是会产生和PLC对立的一个工种?专门从事破解PLC密码的职业的人呢?不知道这是技术进步还是悲哀?

哈哈,这贴偏离了中心。不是讨论加解密,是讨论各种PLC工作机制能否实现递归。

网友F:
据我所知目前PLC不支持递归,不知各位高手知道有什么新型号支持递归的望告知,谢谢

网友G:
引用 网友E:
看来以后学好PLC电路图的同时,也要把密码学学好.不过现在的破解技术如此发达.是不是会产生和PLC对立的一个工种?专门从事破解PLC密码的职业的人呢?不知道这是技术进步还是悲哀?

我们谈到的是服务性的,而不是牟利性的私心,老兄何出此言呢

网友H:
如果确实需要这样做,我认为不需要非得确定使用递规吧,如在三菱程式中,设置一组数据通通用来做密码处理用。然后手工对密码进行一环扣一环的编制,我想你用得上几十个就够了,一个、就用三个月,不知你的设备要租多久出去。如果你是用三菱的控制器,不管你怎样设计程序。人家读出你的程序,怎么样都可分析出你的加密控制所在了,复不复杂只是时间问题。就没有什么密密可言了,如果客户要是不读出的话,要设成百上K的密码都好简单,用变扯用了一个用下一个。

网友I:
确实没有用PLC做过递归,如果在OB35等定间隔时间内执行的话,是否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I:
确实没有用PLC做过递归,如果在OB35等定间隔时间内执行的话,是否可行。

回老大,OB35也占用程序循环的时间,也会造成超时停机。

网友J:
见过西门子公司技术支持人员三下五除二,就把CPU226中的密码给CUT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