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问题,请指路

楼主(2004-01-29):
先给大家拜个年
我是个做软件的,对于工控是个新手,新的一年想学点什么,看单片机设计不懂
我想学着做个灯泡的控制器
1、控制10个灯泡的开关
2、根据预先设定的多个明亮方案,用数字面板和数码管选择控制10个灯泡开关
   比如,按1,选择13569号灯亮,2,选择23580号灯亮,
3、10个灯的控制电压在10-30伏或更大,
4、如果10个灯泡用交流点,还要什么元件

都需要到什么元件,我不太懂硬件,不知道说清楚没有,请兄弟们指点,先谢谢了

网友A:
还是先在单片机接口连接8个LED发光管熟悉以下单片机接口驱动原理吧。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了,其他的就好学了。

楼主:
谢谢deyun,单片机方面有点眉目了,
可电子电路上还有点不懂,有没有好的关于电路和模电的电子书,到哪能下一些,
毕业时书都仍掉了。还需要那方面的知识。请指点。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