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请教

楼主(2004-01-29):
大家新年好:
      我现在用的是三菱FX2N的PLC,如何把C0计数器中的设定值和当前值MOV到D0,D1啊?用什么指令比较方便?

网友A:
可以直接用D0指定C0的设定值,再用MOV C0 D1将C0当前值送入D1。

楼主:
多谢!还有一个问题。我现在有两个32位的数相乘放入了D1变成了64位的数,低32位保留,高32位就丢失,我怎样才能将那个乘积继续运算下去啊?或者有其他的方法?
(32bit×32bit)/32bit
  数1      数2       数3

网友B:
用浮点运算

楼主:
怎么用浮点运算啊?举个例好吗?

网友C:
本人水平有限,没有自已的例子,在编程手册中抄了一个例子,大家当我是灌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