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1-30):
哪里可以找到相关的教学内容

网友A:
这个指令基本的啊!
你想达到什么样的控制目地呢?告诉我,我帮你编程!
这个指令主要是给它一个移位信号,它就将你所要求移动的通道内值左移一位.如此循环.

楼主:
高手,谢谢先。比如 一些工部程序的书写:按x01钻头上升,到顶后,等x02吸合,钻头下降
到底后,延时4秒,上升,送出一个宽10ms的信号,重复工作。
我认为用sft可能比较方便,可找不到关于fx1s的资料。谢谢了
还有fx1s中没有cjp ejp?!

网友B:
建议采用步进阶梯指令(STL,RET),该指令能非常方便地完成你的控制要求.另外,FX1S中有CJP(条件跳转),没有EJP(不知是否写错了?)
FX全系列PLC的中文编程手册可到以下链接中找到下载地址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Boardid=2&ID=9525

网友A:
4楼说得也对,用步进也可以控制的!条条大路通罗马嘛!

高手倒不是,只是用过这个指令.
这个指令要一个要不要工作的条件.一个移位脉冲,一个复位信号.
移位脉冲可理解成一个动作完成后给SFT一个脉冲,让它移位一位,然后执行下一个动作.
复位指将所有的动作清零.
例:可将L00通道做为移位指令SFT的移位内容.
当X01闭合时,MOV一个常数1给L00通道,让L0000变成1,然后再给SFT一个脉冲,SFT移位一次,此时L0001闭合(同时L0000断开),可将L0001驱动钻头上升动作.
上升到位X2给SFT一个脉冲,SFT移位一次,此时L0002闭合(同时L0001断开),可将L0002驱动钻头下降动作.
下降到位后给SFT一个脉冲,SFT移位一次,此时L0003闭合(同时L0002断开),可将L0003驱动一个计时器的开始.
计时器计时到达后给SFT一个脉冲,SFT移位一次,此时L0004闭合(同时L0003断开),可将L0004驱动钻头下降动作.
.......
然后上升,然后输出10MS的信号等等.

主要是你自己去切实的去做,去试,才会了解这个指令,才能熟练应用!

楼主:
高手 能否详细点。
比如 如何将 通道与sft联系起来,具体的写法是什么?
我太笨了,不好意思

网友C(2004-08-02):
使用rs 指令方便简洁。不知道指令里面可有?西门子的编程习惯是使用rs.
诚信至上

网友D(2005-07-19):
这里有一个非常好的数据移位的编程实例
编程简单的两线PLC专用数显表的编程方法
HLP2型数码显示表可通过两个PLC输出端口接收所有PLC发出的数据。 PLC程序中任意指定的数据,例如计数器、计时器、数据寄存器等数据送入指定的显示缓冲区内,经子程序送出BCD码至PLC外部的数码显示表上。而且编程非常简便请看编程指导:http://www.hlp2.com/hlp2b/bcd_prg.htm
 采用两线串行传输方式,只用两个PLC输出端口就可以完成复杂的数据传送。而且多表共用时只需N+1个输出端口。节省了PLC的输出端口(这对平均每个输出端口上百元的PLC来说,无疑是节省了大量资金)。简单的连接方法和简洁的编程方便用户使用。C型数显表具备四位扩展输出功能 ,也就是说该数显表用掉了两个PLC的输出端口,却又增加了四个继电器输出端口。实际上不但没有消耗掉PLC的输出端口资源,而且还额外增加了两个。所有扩展出来的输出端口都可以通过PLC编程控制。http://www.hlp2.com/hlp2b/hlp2c.htm
 HLP2数显表的刷新速度快,最高速度时刷新一个四位BCD码只需50mS,即每秒刷新20多次,而且多表共用时刷新速度不变。
  PLC应用实例(显示及PLC控制功能) http://www.hlp2.com/plcuse/plcuse.htm
http://www.hlp2.com
电话:0418-6878008

网友E(2005-09-04):
支持五楼和八楼的高手。八楼用的是OMRON的PLC,而五楼用的是三菱的。
俺想说的是信号转移到某通道地址,是“1”状态的就可驱动输出端的某个点,从而输出。

网友F:
不知道8楼得程序自己有没有试过。。我想你的程序还是有问题的。。KEEP的工作站用时间的

网友G:
8楼的程序里keep指令他用20000常闭作为条件使20000在本周扫描周期内on,(复位端20000常开在本周off),而到下一扫描周期时因为复位端20000常开变成on使得输出20000在第二个周
期内off,同理,在第三个周期off,在第四个周期on。
  所以,第10楼的朋友说KEEP的工作站用时间的,我推测是否是上面我讲的意思?还是另有
其意?但我也想说其实第8楼的朋友说时钟sck的1/2周期等于plc的扫描时间是对的,我想要向
第10楼的朋友请教的是:里面的程序中keep错在哪里?

网友G:
不好意思,更正一下,第三个周期on,在第四个周期off。

网友H(2006-10-26):
十分谢谢啦!我找了好久!这个例子给了我很多启发!!!

网友I(2006-12-25):
教师没有经验,教的程序不能用做高效益设备中的。请注意。QQ4935377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