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4-01-30):
请问感性负载,容性负载和阻性负载的区别是什么?在自控工程中对这三种如何处理?

网友A:
一般的电力系统中,主要的大设备如变压器、电机等都是感性负载,消耗无功功率,使得功率因素下降,在一个系统中,如果下降到一定标准需要做功率补偿。理论上阻性负载则只消耗有功功率。长输送线、滤波器、电源类可看作容性负载。

楼主:
谢谢,有没有明确的定义?这类资料在那里可以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