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功率的计算

楼主(2004-01-30):
怎样计算下述用电量:工厂有三种电器系统,二相交流电流2安,三相交流每相电流3安,三相交流A相1安, B相2安, C相3安,请教工厂总电功率的计算方法;

网友A:
二相交流是什么意思?相之间电压是多少?220还是380V?

楼主:
不好意思,二相交流就是单相220v,三相交流电压是380v(没有三相交流220v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二相交流就是单相220v,三相交流电压是380v(没有三相交流220v吧?

呵呵,台湾的设备都是这样的多。(三相交流220v)

网友C:
按照經驗來!!
老弟我在工厂第一次也是不知道怎麼計算,經過我的查找我發現,如果三相電流不平衡,我們可以按三相中最高的一相來計算,一般情況下功率=用電電流/2  就可以得出了,這是干了幾十年的老電工師傅說的。我也試過,應該沒有問題!

楼主:
三相電流不平衡時按三相中最高的一相來計算,這樣是可以理解的,但一般情況下功率=用電電流/2  我就不理解了,可以舉例嗎?;

网友D:
1.7*0.9*380=581
1000/581=2
估计是,误差较大。

楼主:
楼上的这位,如果是这样的话,误差也太大了吧,这不能算是ㄧ种方法

网友E:
功率的计算应该是以下方法:
P=1.73*380*I*功率因数,如以I=3A,功率因数0.8计, P=1.97*0.8=1.57KW

欢迎大家一起交流,我的联系电话13912711717

网友D:
功率因数,电流数的误差业很大,如果功率因数只有0.7的话,误差还大吗?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二相交流就是单相220v,三相交流电压是380v(没有三相交流220v吧?

呵呵,台湾的设备都是这样的多。(三相交流220v)

韩国也有.

网友G:
哈哈,电焊机用的是两相电,有的电压是380的

网友H(2004-07-04):
有一个简便方法:在总电源开关处分别统计各相的总电流和功率因数,然后即可精确计算或者估算,其余的“三相中最高的一相來計算”等方法完全没有理论根据。
或者干脆直接统计负载得了。

计算公式:
三相:P=1.73*380*I*功率因数
单相:P=220*I*功率因数

网友I:
这种问题有必要讨论吗?

网友J(2005-04-23):
好象是p=220*1.732*I*功率因素  功率因素一般取85%

网友K:
要知道用电设备的性质,有的设备要算功率因数.

网友L(2005-07-21):
但如果只知道三相的电流值,不知道功率因数怎么办,有无简单点的计算方法

网友M:
引用 网友E:
功率的计算应该是以下方法:
P=1.73*380*I*功率因数,如以I=3A,功率因数0.8计, P=1.97*0.8=1.57KW

欢迎大家一起交流,我的联系电话13912711717

强烈支持!!!!顶

网友N:
不是有人说了吗??用最高相电流/2
要相信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