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线

楼主(2004-01-30):
在单相电源中,地线是不是带电,会不会触电

网友A:
地线不应该带电,除非地线与总地线有接触不良或者是断线的可能,这样的现象是很危险的

网友B:
地线与手之间无电位差是不会有触电的

网友C:
也难说!一般情况下是不会的!

网友D:
地线就是一端接大地的线,只要接地良好是不会有电的。

网友E(2005-04-19):
地线就是一端接大地的线

网友F:
在安全情况下,地线的电们为0,是没带电的,但若设备有漏电,那地线就有可能存在电位,也就是有电压了。

网友G:
正常情况下,地线和零线都是0电位,不带电...

网友H:
单相交流电的地线有电流流过,如果保护接零,有触电的危险。

网友I:
地线是做什么用的?会触电还要他做什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I:
地线是做什么用的?会触电还要他做什么?
对于中性点不接地系统,设备接地,可以降低漏电设备的对地电压,从而保证人身安全但是必须保证接地装置要有小的接地电阻。

网友J:
你们有没有搞清楚:楼主问的到底是地线还是零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