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1-31):
连接线和设置都试过,可以确认没问题。PT显示错误代码“PLC NOT RESPONDING(02:FE)”。请各位大虾指教。谢谢!

网友A:
您的問題應該很好解決,請查看一下您的人機與PLC兩邊的通訊速率及停止位元...等等的參數設定,是否有一致,大部分的人常常都是因為一個設定上的小小疏失,造成無法連線喔

楼主:
谢谢!我的连接问题已经解决了。但出现一个新问题:GP 编程中我设置一个密码登陆界面,就是要输入密码才能修改PLC中的参数,自编一D-Script如下:
if (DM1000<>DM0714)
{set(〔d:002900〕)}
else
{(w:〔ls0008〕=14)
(w:〔DM1000=0〕)

endif
触发值为3900,DM1000为键盘输入值,DM0714为预设值。但是当条件都成立时,程序没执行。请高手指点!

网友A:
您的程式中有幾個地方必須注意
1.您的變數位址最好是使用輸入小鍵盤鍵入代碼,例如 ls 必須打成 LS,否則系統會幫您建立成一個Symbol name,若您不幫這個名稱指定位置的話,這個變數系統將會把他當成是一個錯誤的位置
2.您的程式是用複製貼過來的嗎??看起來語法好像不太對,有一點怪怪的
3.當您將換頁位置帶入14後,系統必須要再將 [W:LS0008]設定為0,否則執行一次換頁後,系統判斷[W:LS0008]==[W:LS0001],將不會再進行換頁,程式寫法如下
if ([w:LS0001]==[w:LS0008])
{
[w:LS0008]=0
}
endif

4.將您的程式修改如下(判斷觸發條件一樣)
//////////程式開始///////////

if ([w:LS0001]==[w:LS0008])
{
[w:LS0008]=0
}
endif

if ([w:DM1000]<>[w:DM0714])
{
set([b:DM002900])
}
else
{
[w:LS0008]=14
[w:DM1000]=0
}
endif

//////////程式結束///////////

您可以試試看^_^

楼主:
谢谢八百壮士!
改动之后成功了!请你喝老酒!:)

网友A:
恭喜恭喜 真的嗎??可以用了啊,我也替您高興喔,祝工作順利 呵呵  ^_^

网友B(2004-06-14):
八百壯士真是GP 的使用高手!

网友C(2007-02-24):
GP 37W2与OMRON CPM2A的连接问题
求助]GP 37W2与OMRON CPM2A的连接问题
连接线和设置都试过,可以确认没问题。PT显示错误代码“PLC NOT RESPONDING(02:FE)”。请各位大虾指教。谢谢!

请问老大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呀?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C:
my question
GP侧是25PIN的公头
PLC侧是9PIN的公头

波特率是19.2K,偶校验,数据长度7 位。停止位是2位。RS232(我用4线或2线也不行)

网友C:
my quesion
我把PLC通讯口的那个开关拨了也不行

网友D:
有可能是你的通讯电缆的问题.

网友E(2012-07-25):
我这几天也同样碰到这个问题,找不到原因,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F:
连线 通讯参数正确了 没有太特殊的
监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