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LC

楼主(2004-01-31):
各位大虾新年妤.小弟最近在学PLC编程,在用SFC编写时,都无法写入元件和指令
.我用的软件是SWOPC-FXGP/WIN-C.
请老前辈们不惜赐教,谢谢.

网友A:
SWOPC-FXGP/WIN-C好像是不能用于SFC的编程,只能是用梯形图或是指令表编程后再转换为SFC形式

网友B:
如果你想使用SFC編程只能使用GPPW系列編程軟件,如果應用於FX系列PLC只能使用5.0以上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