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NT指令

楼主(2004-02-01):
斑竹,你好!我是初学者,我在学习CNT 指令时遇到一个问题请指教!!!我在用CNT指令编程式时 监控到有效值PV不断在递减,当PV值还没递减到0时,counter的PV自动复位到设定值,这时监控复位端并没接通。

网友A:
不可能的呀!!把相关程序写出来让大家分析分析啊

网友B:
PLC 型式為何?

网友C(2004-08-03):
是不是其他程序有问题?

网友D:
如果能监控,PLC应该没问题。
可能的原因是该CNT号在程序的另外某个地方被使用,导致PV值的改变。比如和TIM共用一个编号。其他的原因要看具体情况分析了。

网友E(2011-02-13):
CNT指令有两个输入端..CP端脉冲信号端..R端是复位端
CNT原理
1.使用CNT时首先要复位,R为ON时,CNT当前值为设定值。CNT状态为OFF时不能计数。
2.只有R端为OFF时CNT才能计数。CP端每来一个上升沿信号当前值减1,当前值变为0是,CNT状态变为ON,不在计数直至R为ON,CNT状态变为OFF,但前值变为设定值。
还有个CNTR指令有三个输入端,I加脉冲.D减脉冲,R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