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线电流

楼主(2004-02-01):
在三相电源中,零线电流多大,如果取一相,再取一零如:(a相)作为单相电源。零线电流又为多大。

网友A:
参照三相四线电机的零线流

网友B:
在三相电路中,零线的电流为三相电流的矢量和,在单相电路中,零线电流等于相线电流(火线)

网友C:
哈哈,3楼说的没错,小弟完全认同.

网友D(2005-04-19):
在单相电路中,零线电流等于相线电流

网友E:
就是这样的拉

网友F:
楼主问题提得模糊,三楼答题答得马虎。
应该说:三相电路中,零线电流等于各相线电流的矢量和;另取一相后零线电流仍等于各相电流的矢量和。———这就不会错了!呵呵...

网友G:
同意楼上

网友H:
那么在三相四线做为照明用时,那它的零线电流为多大?

网友F:
还是那句话!只要系统不存在对地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