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2-01):
我想做一台三轴联动的简易设备,控制系统用西门子的 ,我是学机械出身,对电气控制一知半解,我想请问数控系统中的PLC编程与对一台仅用PLC控制的设备PLC编程有何不同,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你可以选择802系列,数控系统的PLC比独立PLC编程要繁琐一些,比如要处理NC到PLC的信号,处理PLC到NC的信号,以及PLC与MCP信号的处理,地址比较多,以及电源模块的时序都需要PLC来编制处理,有西门子数控问题欢迎讨论。你可以用“802SC电子培训资料”学习一下。

网友B:
用西门子的FM357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