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计算

楼主(2004-02-01):
两个32位的数相乘放入了D1变成了64位的数,低32位保留,高32位就丢失,我怎样才能将那个乘积继续运算下去啊?或者有其他的方法?
(32bit×32bit)/32bit
  数1      数2       数3

网友A:
教你一个最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先除后乘!虽然可能会损失点精度,但要是讲多位乘法我还要絮叨半天,呵呵!

楼主:
怎么用浮点算啊?老大!64bits的数据能在人机界面上显示吗?怎么显示啊?

网友B:
你可以分开再可以说明显示,

网友C:
先把整数转换为浮点数,运算完后再转换为整数.

网友D:
PROFACE可以將浮點數直接顯示,你負責計算就好!

网友E:
同意6楼兄弟的方法。

楼主:
各位高手,小弟不是很明白啊,怎样把整数转换成浮点数再计算啊?举个小例子好否啦?

网友F:
顶一下,人机界面上如何显示?

网友F:
可以将数据分开显示的,在人机上加上小数点就可以了。

网友G:
可以先把两个32位的浮点数,转化成64位的浮点数,再进行相应的运算。如果是整数,要先转换成双整数,再转换成浮点数。

网友H:
Proface的触摸屏可以选择选取相应的选项达到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