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2-02):
小弟需要远程控制一些设备,有利条件是两点间有光纤连接。
     可惜可用的光芯数量最多只有3芯。
     要传输的控制信号有6~8路的单向视频信号、32个开关量或电平量I/O信号、和
8路双向串行信号(rs232/422/485)。
     由于现场环境比较恶劣,放置pc或嵌入式计算机都不适合,想把这些信号传到
远程集中处理。
     不知道有什么方案可以在这3芯光纤中传输这么多不同类型的信号?
     特此请教,谢谢!

网友A:
我的建议:可以考虑在现场放置一个数据采集模块,将现场的(32个开关量或电平量I/O)信号处理以后,以RS485的方式远传到计算机,另外两芯用做单向视频信号和双向串行信号,其中双向串行信号只能以RS485的试,并给八台设备分配不同的地址进行寻检。

不知道我的理解是否正确,请各位看客赐教!

网友B(2004-03-30):
我也在做一个远程监控的项目.

希望大家能互相交流.

QQ:6396878
e-mail:seanang@163.com

网友B:
我也在做!

QQ:6396878
e-mail:seanang@163.com

网友C:
可选择用RS232/422/485至光纤转换器!
详细访问:http://www.yezke.com

北京业之科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电话:010-82013890/62351568  13051287569
网址:http://www.yezke.com
E-mail:sales@yezke.com

网友D(2005-01-26):
到这个网站上你说不定可以解决你的一些问题。www.ed-168.com

网友E(2005-02-25):
控制信号用远程IO,视频信号不知道如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