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2-02):
老板要我弄个系统,需要用个直流的伺服驱动器,驱动器输入电压直流48V,驱动伺服马达,然后驱动器的,分辨率要达到能接受2500个脉冲的,(每转),有这样的驱动器吗?听说现场只有直流电源,哎,我的天。 大虾们帮我啊!!!

网友A:
直流伺服驱动器肯定是有的,你的伺服马达为什么没有驱动器呢?
如果你想配一个的话,找资料看一下就行了。

网友B:
六年前我见过.名字记不清了.驱动板还需要联机传固件,设参数,麻烦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