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4-02-02):
偶们用的饲服电机,每次上电重启动时会自动转动,脱离原点。
向各位老大求助!

网友A:
请把现象说明白,要达到什么要求?

楼主:
偶们有两台相同的机子,有一台正常,还有一台每次上电重启动时会自动转动,脱离原点,其他运行正常!

网友B:
[建议]
查一下伺服书啊

网友C:
虽然同是电机但是每台电机的电阻、电抗是不一样的。如果是原装的,这些数据在变频器内是有记录的。一旦电机损坏造成这些数据改变,与变频器内数据不同就会产生这些问题。

网友D:
你的电机是位置控制还是速度控制?或者说,是脉冲控制还是模拟量控制?如果是模拟量控制,在驱动器上找一找抑制零漂的参数。或者,在控制器上电几秒后驱动器再使能。

网友E:
你的电机是什么牌子的?有电机控制器吗?如果有电机控制器就检查一下控制器的端子吧。

楼主:
松下的电机,信侬的伺服器,是脉冲控制的!

网友D:
脉冲输入口会不会有干扰?

楼主:
如何消除干扰?THANKS!

网友C:
加屏蔽,信号线用屏蔽电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