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2-02):
输入点与输出点如何在主从机上分配比较合适?从机程序的执行都要与主机通讯,这样主机的负担是不是会很重。

网友A:
只要主从机电源分开,负担到不大,但从机个数有限制,这方面不同厂家有不同的规定,还有一个通讯时间问题,这很重要,你一定要计算清楚,整个运算周期是否满足你的需求。

楼主:
尽量使每台实现特定的功能吗?比如一台从站控制电机(小车的运动),一台进行温度采集控制,但他们都要与主站通讯,如何实现?迷茫?

网友B:
首先要明白的是,主从机采用的通讯方式:令牌与轮机查询方式;
1.明确你所采取的通讯协议
2.帧的格式
3.数据传送方式
4,时间周期
因在轮机查询的 时候,对没有接受到的要连续检测三次,才能确定发送是否失败
将写好的通讯程序下传到主从pLc中,即可实现双工方式通讯(S7300),所谓主从
, 即所有从站听从主机号令,执行相关动作,将网络组态(包括各种ID,通讯参数设置)下传到主机,以便主机识别每一个从站!
如果你以前用其他高级语言编写过通讯程序,则非常简单,道理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