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2-02):
第一个命令是 SUB(31) #2000 #1500 DM200
第二个命令是 SBB(51) #2000 #1500 DM210
我感觉用2000减去1500应该是500吧,但是结果却完全不同。
其中,DM200为零,DM210却为+1280,不知什么原因,请各位朋友多多指教。

还有个问题就是不知欧姆龙为什么会有BCD码的四则运算,还有一个二进制的四则运算。
这样做会使用户感到很麻烦的。不知是各位朋友是否会有同感?

网友A:
您應該用CX-PROGRAMMER,您把HEX內容500hex顯示成為有+-符號BCD值所以看到+1280
請於VIEW--Monitoring Data Type---Monitor in HEX.
或點16帶眼鏡符號.一般監視請用此功能DATA顯示就是PLC內容.

网友B:
引用 楼主:
第一个命令是 SUB(31) #2000 #1500 DM200
第二个命令是 SBB(51) #2000 #1500 DM210
我感觉用2000减去1500应该是500吧,但是结果却完全不同。
其中,DM200为零,DM210却为+1280,不知什么原因,请各位朋友多多指教。

还有个问题就是不知欧姆龙为什么会有BCD码的四则运算,还有一个二进制的四则运算。
这样做会使用户感到很麻烦的。不知是各位朋友是否会有同感?

將CX-PROGRAMMER用熟悉一點,你將不想用再想用其他編輯軟體......^^

楼主:
多谢利昌老兄的回复。
      实际上我用欧姆龙的时间并不长,对于CXP也不是很熟悉。我用的是2.0在使用过程中也发现了欧姆龙CXP的一些优点,不过,自己实在想不出为什么欧姆龙会使用BCD码,总感觉有点多此一举。用十进制不好吗?

网友C:
^^ 一樣的東西!還是佣熟悉一點!下次放3.0會喊你去下!
商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