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2-02):
我现在需要用电脑对PLC远程访问,我用两个"猫"分别接上两个不 同的电话号,一个与电脑联接,另一个通过通讯模块与PLC联接,从电脑拨向PLC方,我如何实现?
我用的是三菱FX2N的PC,3.0的编程软件,超级魔电的“猫”,请大家帮我想个主意!

网友A:
OMRON的,我有这样用过,三菱的不清楚
两个猫要输入相应的数据格式语句和命令,在超级终端上就可以作。通讯上之后就可远程查看或修改PLC程序了

楼主:
是的,在PLC上我做了等待、速度等设定,在超级终端用串口和猫都试着连,就是连不通能不能具体做法,OMRON的也行有些也是通用的。

网友B:
OMRON PLC 的默认停止位=2?

楼主:
我不知道,我这几天又试了几次,还是不行!我狂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OMRON的,我有这样用过,三菱的不清楚
两个猫要输入相应的数据格式语句和命令,在超级终端上就可以作。通讯上之后就可远程查看或修改PLC程序了

呵呵...啥是'貓'呀,大姊.modem?

网友D:
看一下你的通信格式?D8012

网友E:
我写了一个程序可以实现目前世面上大部分品牌、型号PLC远程访问、编程、传程序等。
大家可以用MSN Messenger加我,我就可以传给各位了。
jhonhwa@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