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契斯特法则(营销人不可不读的法则)[转帖]

楼主(2004-02-03):
蓝契斯特法则(营销人不可不读的法则)
从空战研究衍生的蓝式法则
     在我们生活的社会中,时时刻刻受着一种非常大的限制,过去如此,现在如此,未来亦将难免,那就是竞争。生存的竞争、考试、企业间的市场占有率争夺、选举、权势、战争……等,大小事情都脱离不了竞争的束缚。这是一个冷峻而残酷的事实,不论一个人的个性多么温厚笃实,他也无法否定这个事实。
   既然我们无法挣脱竞争的束缚,那就必须接受物竞天择、优胜劣败的进化法则。为了获取竞争的胜利,我们摸索、研究胜利之道,以求掌握胜利的要领。在未来的竞争中,我们究竟要拔胜者的头筹或尝失败的苦果,那就系于对得胜之道的认识的运用了。
   在竞争中存在着胜利的法则,那也算是一种科学。“蓝契斯特法则”(Lanchester's Law)不外是为了从竞争中获取胜利的一种科学。
   蓝契斯特法则的的创始者是出生于英国的技术工程师F.W.Lanchester。他本来是个汽车工程师,由于天生具有强烈的好奇心,无法满足于狭隘的专门技术领域,因而,在他做为Benz汽车公司的顾问时,把兴趣的对象转移到飞机上,终于成为一个伟大的航空工程师。他对螺旋桨的研究,在历史上也享有成名。
   但是,这些还是无法满足蓝契斯特的好奇心。在他研究螺旋桨的同时,又在酝酿着对其它事物的兴趣。他开始对实际空战的数字发生兴趣,对于几架飞机对几架飞机的战斗结果将如何,这个问题触动更进一步去收集各种地上战斗的资料,以探索兵力的比率和损害量之间是否具有某种法则的存在。这即是蓝契斯特法则的由来。

蓝契斯特法则分为第一法则(单兵战斗法则)和第二法则(集中战斗法则),而由这两个法则的观念,再导出弱者的战略(第一法则型的应用)和强者的战略(第二法则的应用)。

第一法则——单兵战斗法则

让我们回溯一下古代战斗的电影或戏剧,我们可以联想到那时所用的武器——弓、箭、矛等,这些武器都没办法同时攻击两个人,这种战斗明显是受着“单兵作战法则”的支配。
   象这种战斗,大致可由初期的兵力数来决定胜负。也就是说,一开始交兵时,初期兵力的差就是战争后期剩余的兵力数。譬如说:现在A军有30人,B军有20人,两军展开单兵战斗型的战争时,A军死20人,剩下10人,但B军20人全死。原理非常单纯,兵力数多的一方,那些多的兵力可以剩余下来。此即所谓“单兵战斗法则”。
   其公式为:
                  m0-m=E(n0-n)
     m0:我方初期兵力数                  n0:敌方初期兵力数
   m:我方剩余兵力                      n:敌方剩余兵力
   E:交换比率(Exchange Rate)
   m0-m是我方兵力的损害量,n0-n是敌方兵力的损害量,E在此可以视为敌我两方武器的效率比。在蓝契斯特法则的运用上,交换比的观念尤其重要。
   现在,我们假定此武器效率,即交换比E等于1,也就是假定双方的武器性能相同,要使敌方的剩余兵力等于0的条件是:
                 m0-m=n0
     亦即          m0-n0=m
     换名话说,双方初期兵力的差就是剩余的兵力。多一个兵力的一方就以一兵之差击败对方。象这种胜败决定于兵力数多寡的情况,是从第一法则导出的结论。

械斗、徒手搏斗、外务员的竞争、区域竞争、游击战……等者要受单兵战斗法则的支配

第二法则——集中效果法则

第一法则是以单兵战斗型的局部战和接近战(肉搏战)为前提的,而第二法则适用于大区域的总体战,或是用现代化武器的机率战。
   譬如:A军有3人,B军有2人,A、B两军发生战斗,若是第一法则的单兵战斗型的话,则A军战死2人剩余1 人,而B军2人全部阵亡。但是,若以机关枪般的机率性能兵器作战的话,将会形成计量法则的关系,这是第二法则的“集中效果法则”。
   在此情况下,A军每人受B军的攻击量是B军2个攻击力的三分之一的概率,而B军每人受A军的攻击量是A军3个攻击力的二分之一的概率。其结果,双方的损害量是“三分之二”比“二分之三”,变成四对九的比率。假定武器的性能是一样的话,双方的战斗力可以从兵力数的平方来判定。以下的式子是A军所受的攻击量对B军所受的攻击量之比:
   A:B=1/3×2:1/2×3=2/3:3/2=4:9
     由此可知,力的关系是初期兵力数的平方,若兵力数是3比2的话,则其战斗力的关系变成9比4。此即第二法则,公式如下:
             (m0)2-(m)2=E((n0)2-(n)2)
     若假定交换比率为1,要使敌方的剩余兵力等于0的话,则:
             (m0)2-(m)2=(n0)2
     亦即        (m0)2-(n0)2=(m)2
成为必要条件。由此可知,剩余兵力数0为初期兵力数平方差的根。
   此即第二法则,计量集中兵力效果的“集中效果法则”。
   如果现在有个单兵持有机关枪,其发射速度是通常步枪的16倍,而敌方有16个兵。也就是说,一方的兵力数是另一方的16倍,而兵力数较少的一方拥有16倍的武器效率,一般的错觉会认为双方战斗力均衡,但实际上兵力数的计算基础是平方,而交换比不是,所以16倍武器效率的攻击力也只抵得上4个人的攻击力量而已。

   [例] A军16名和B军4名对峙。B军机关枪之发射速度是A军手枪的16倍。B军全部阵亡时,A军伤亡几人?
   [解]战斗力=武器效率×(兵力数)2 (注:平方)
          (m0)2-(m)2=E((n0)2-(n)2)
          n=0时
      (m)2=(m0)2-E(n0)2
         ∴(m)2=(16)2-16×(4)2=0  所以A军最后剩余0人,伤亡16人
        亦即战斗势力均衡,全部阵亡。

现代武器、整体战、行销上的总体战略……等,都受第二法则的支配。

楼主:
     蓝式法则在行销上的运用,以下几点必须特别注意:
     第一、蓝式法则在市场企划、商品企划和产品通路上均可运用,但在运用上必须具有相当的独创性。若没有精密的研究,在运用上恐无法得心应手。
     第二、无论销售或者是企业间的竞争,几乎多是涉及市场占有率的竞争问题。蓝式法则在企业间竞争上的运用,主要是针对占有率的问题。譬如:以什么战略来提高市场占有率等。因而蓝式法则可以说是占有率的科学。
     第三、占有率的目标值是蓝式战略的一个重要指标。如占有率的相对安全圈为百分之多少?独占的条件是占有率必须达到百分之多少?等等,都是占有率的目标值。
     第四、在世界各国中,蓝式法则运用最成功的是地域战略。至于产品通路战略、商品战略等,则必须有较深入的认识始能运用。其它如在地区内连锁店绝对安全圈条件的数目等,都必须具有相当的独创力,配合本企业的条件始能奏效。
     在运用蓝式战略成功的例子中,主要是以消费性产品的地域性战略为重心。在其行销中,譬如:地域管理的辖区编制,或者是辖区大小的决定等,做为运用的先着,再逐步扩充运用的范围。至于生产资料方面,可能在运用上限制较多。总之,一般消费品、耐用消费品、人寿保险业、金融业,因运用蓝式法则成功的事例比比皆是。

弱者的战略和强者的战略

由前面介绍的第一法则和第二法则,可分别导出“弱者的战略”和“强者的战略”两种基本的原则。
   “弱者的战略”若非以兵力数见胜负,便是以武器的效率分高下。如果是处于弱者的情况,一定要具有第一法则型的思考方向,设定必要的场面和状况,同时必须把握以下五个基本原则:
   ★选择局部战。
   ★展开接近战(肉搏战)
   ★选择单兵战斗型
   ★避免兵力分散,采取一点集中主义。
   ★声东击西的伪装作战。
     只要造成一对一的战斗形势,则战斗条件一旦持平,强者和弱者的分野自然消失,如此便能摆脱劣势,这是“弱者的战略”的基本原理。

   其次谈到第二法则型的思考,及其场面的状况的设定,即属于“强者的战略”的基本原理。强者必须把握下列五个原则做为战略的原理:
   ★尽可能把战争导入机率战。
   ★避免单兵战斗。
   ★避免直接的接近战,创造间接、隔离的战斗情势。
   ★以压倒性的兵力优势采取速战速决战略。
   ★采取分散敌兵的诱敌战略。
   以兵力性的优势造成压倒性的有利条件,是强者的战略逻辑。只要能把战斗导入第二法则型的战斗,就会造成弱者一面倒的情势,这是以第二法则型为前提的近代战争的特征。二战中,美军对日军所采取的战略,俗称“物量法则”,也可说主要是起源于第二法则。

强者有强者的优势地位,弱者也有弱者的生存之道。

战略的规则化和决策的运用

#麦克纳马拉的战略理论
     前美国国防部长、世界银行总裁麦克纳马拉,在关于战略论中提出了一个有名的战略的定义。以下是他在某个研究会上的演讲中,为战略所下的定义:
     “有关企业战略的重要决策责任,和政治战略责任是相同的,当然是由领导者来肩负,为是领导者存在的理由。但是,领导者能否下个合理的决策,却不是其个人的能力所能决定,而是要看摆在他面前的资料能为适当的决策提供何种程度的明确性。管理得体的话,企业和集团可妥善配合提供战略决策前的一切资料和步骤。管理所具有的最基本的功能,不是随变化而起伏,而是冷静地去面对它。管理是合理的组织社会性、经济性、政治性和技术性的各种变化,亦即合理地组织人类社会的所有变化,使其能普及社会全体的手段。”

#情报的正确性是规则化的基础
   以上是对战略所作的说明。一言以蔽之,战略就是管理的精髓。首先,要看是否能收集到情报。第二,情报的正确性如何。第三,情报的处理法是否能规则化。然后,将过滤过的情报提供高级管理层参考。
   个人在决策方面,很少能根据情报下达决策,通常都带点笼统的味道,凭第六感、情绪而取代了应有的逻辑判断意识。战略性的决策应基于正确的情报和规则化的处理。蓝契斯特战略,最终牵涉到决策的范围,所以不能不注意情报的收集,并使之例行化。
   但事实上,一般的作法并没有达到这种境界。主要是因情报不齐全。要解决这些问题,水能不从资料的整理开始,这对蓝式战略的运用上,实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先决条件。

情报内容的正确性与情报收集的例行化是战略运用的左右手。

美军登陆作战在企业上的应用

美国在二战期间,曾把“强者的战略”和“弱者的战略”巧妙地分开,应用在各地的战斗和登陆作战中。他们将作战的整体计划和个别计划、大陆战和岛屿战、由联合舰队的机率战和一对一的战争,分别采取不同的战略,并试图使之标准化。
   从这种背景发展出来的蓝契斯特的战略的技术和知识,在大战终了后被应用到企业的战略中,使得经营思想和行销的技术带来了某种程度的革新。其中之一的地域战略,被广泛应用到未开发区域的渗透方法、据点的创造方法、对敌攻击的方法、维持据点的方法等等上面。
   尤以未开发地区域的渗透战略,很明显的是源于美军登陆作战的技术知识。其基本原则有三:
   ①渗透,是弱者战略的运用。
   ②“三点攻略法”,是创造据点的条件,也是维持据点的条件。
   ③登陆敌人的弱点,将一点集中主义的成果,藉差异化来确保。
   以上这三个原则,在中太平洋的美军登陆作战中,充分发挥无遣。并且,在细分化的地域情报收集、敌人动静的把握、轰炸的伪装作战、第一登陆地点的一点集中主义等等,可说是弱者战略的彻底执行。
   蓝契斯特法则被应用到企业的战略中,是1957年以后的事情。当年美国的企业以欧洲为中心,做为渗透海外市场的登陆作战,在战略上获得辉煌的成功,因而促成许多人对蓝式战略在企业战略运用上的关注。此后,各国竞相研究此法则,并加以应用,而使蓝式法则享誉于世。

市场占有率竞争的时代

为什么今日的行销,要有蓝式战略的助臂?在经济不景气,严重的供过于求的情况下,很多行业在难以维持场面的情况下就会展开倾销。但更基本的不景气构造,则是紧随企业快速成长期而来的成熟期的特性。成熟期也叫安定期,但在构造上却是非常不安定的。所谓成熟期,在行销学上有以下五个特性:

   ※第一个特性:低价格支配的特性
   成熟期的第一大特性是低价格支配,亦即支配市场主流的基本因素是便宜。其形成的主要原因在于市场供需间的不平衡。
   市场占有率呈现分散型时,占有率较低的企业往往采取倾销的策略,使价格落到期望值之下。其结果是导致价格的大混战,形成各式各样的价格维持政策。但如果占有率在40%以上时,也可采取吸引“上浮层”的高价格渗透策略。

   ※第二特性:品牌、广告乏力——人员销售的标准化时代
   成熟期的第二个特性是广告和品牌的效果减弱,商品本身无法具有决定性的销售力。此时,对于广告反应最烈的是那些销售业者,而不是实际的产品购买者和使用者。广告效果主要是系于对销售业者心理上的一种安全保障的心理机能。
   这可从“知名度”和“购买率”的不一致上看得出。同样,品牌力也是如此。是占有率的结果将品牌固定化,而不是品牌力决定占有率,其因果关系整个颠倒了过来。
   其结果是销售的成败所系转移到人员的推销上来,人力销售变成了决定性的条件。因此,推销员的管理再重视,成为成熟期的行销战略,推销员的品质强化,作业标准化,手册化的管理也成了必要的战略。

楼主:
※第三特性:经销商主导的特性
   成熟期的第三个特性,是市场的重心转移到经销商,行销功能上,商业资本比产业资本占优势地位。在成长期,中心是在厂商一方,到成熟期时,市场就转移以经销商为主导。其中尤以大宗批发商领导尤为强劲。
   因此,厂商面临顾客通路重整的问题时,必须慎重考虑,究竟是要透过大宗批发的间接通路还是采取自营的直接通路?大的经销商往往会反客为主支配厂商,尤其对中小厂商来说,如不听从经销商的要求,往往会产生产销分离的情况。对于这种经销商来说,厂商应该采取什么战略呢?这是成熟期的第三个课题。在今日的行销战略中,这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第四个特性:占有率限制营业成长率
   成熟期的第三个特性,是占有率限制营业额的成长。占有率较高的话,成长率也较高,其结果会导致寡占化的形成和企业间格差的扩大。
   很少有人会注意到这一事实,那就是在快速成长期的企业别占有率几乎多呈平行线,但到了成熟期,企业别的成长率,开始出现第二次曲线化,其差距愈来愈大。换句话说,如果第二位、第三位对第一位没办法采取有效的差异化战略,其差距会愈来愈大。最后导致寡占化的形成。随之而来的是占有率的差距加大,而占有率又限制了营业成长率,造成一种循环。

   ※第五特性:倒闭企业增加——销售不振的对策时代
   第五个成熟期的特征是,企业的倒闭不分产业别或行业别的特征,大都是因企业战略的掌舵不善所造成的。
   简单地说,倒闭的最大原因是销售为振,而不是因为金钱的关系。销售不振才是倒闭的决定性因素。
   一般营业绩效不良,最主要的是占有率的差距造成业绩成长缓慢,尤其在不景气时,差距的扩大会加深。营业为振所造成的倒闭,也可以说是“占有率的倒闭”。

■占有率的竞争时代
   根据成熟期的种种特征和现象,可以了解到一个事实,在成熟期是以占有率和力的关系为竞争的中心。因而对于占有率的绝对值的把握是有其必要性的,但更重要的是认清必须采取什么力的关系。总之,要扩大占有率,须采取什么样的差异化战略?或造成什么样的对峙形势,以取得力关系的优势?这是行销战略中的重要课题。而以占有率科学为主的蓝式法则,在行销领域中所占有地位,将是不容忽视的重要。

物量法则——完全消灭敌人的战略

◎由第二法则演化的全杀战略

     第一法则中m0、m、n0、n的平方,就是第二法则的集中效果,已如前面所述。
     以下用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物量法则:
     A军1000人对B军500人的战斗,假设武器效率E是1,试求A军的损害量。
     亦即,假定敌我之兵器性能相同,1000人对500人的战斗,1000人的一方会损害多少人?
     ∵(m0)2-(m)2=(n0)2-(n)2
     ∴当n=0时,A军剩余兵力数m=根号((m0)2-(n0)2)
     这就得出A军损害量为
              m0-m=m0-根号((m0)2-(n0)2)
     这个公式是以n=0为条件的,同时这个公式也是是n=0的条件,系由蓝契斯特的第二法则演化的结果。一般这个公式称为“物量法则”。
     在太平洋战争中,日本经常受到美国的物量法则支配而屡屡战败,这个法则就是今日所称的蓝契斯特法则。
     回到上面的例子,1000人对500人的战斗中,B军500人全部阵亡,而A军只有134人阵亡,双方损害量的比率为134:500≈1:4。由此可知,二对一的力关系的战斗,在武器效率相同时,损害量大致是一比四。
     其次,假设是展开第二回合的战斗,A军用剩余的866人,B军再补给500人,形成866人对500人的战斗。此情况下,可由公式得知A军有159人战死,而B军500人全部阵亡。损害量之比率大致为一比三。159:500≈1:3,相当于866:500=1.73:1的战斗力平方3:1的反比。
     由此可知,损害量经常与战斗力平方成反比。

     最彻底的竞争战略,乃是将对方彻底地消灭。

蓝契斯特战略模式——库普曼的战略

前面已经提过,蓝契斯特法则是非常单纯而易于理解的法则,主要是单兵战斗型法则配合集中效果战略“规则化”问题。
     二战期间,有位名叫库普曼(B.O.Koopman)的数学家,将蓝契斯特法则加以修正,并将之一般化,做为竞争战略,这就是“蓝契斯特战略模式”。以竞争的战略来说,这可说是比较重要的。
     库普曼提出修正的理由是:
     第一:战争是指敌我两军的战斗,但实际上,兵力是时时刻刻在补给的。一百个人战死,马上又补足一百个人,战斗就在这种力关系的变化中进行。
     第二:双方一直在生产武器,彼此都不懈地在武器的性能上求胜对方。
     第三:补给力的机能限制了第一、第二条件。也就是说,补给速度、补给量是补给的条件,补给力弱的话,兵力的补充和兵器的补充会受到限制。
     库普曼以蓝契斯特的观念为基础,加以发扬光大,并将交换比E的观念做了更详细的分解,将交换比分为“战略力”和“战术力”两种。
     他将武器的输送力和武器的制造力(生产力)视为战略力,兵力数和兵器数为典型的战术力。但战斗时,生产力也并非一定的。比如二战时,美国B29型战略轰炸机的出现,使得日本和美国的轰炸机的性能比产生了很明显的差距。B24型轰炸机和日本的轰炸机在性能上没有殊异之处,但B29型在续航距离上取得压倒性的优势,使双方在战术、战略的性能上产生了很大的差距。从那时起,美军就开始扭转了颓势。因此可知,兵器的性能也不是一定的。
     并且,一个国家的生产能力,会受到敌人战略力的影响,而本国的防御力也难免受到左右,这是蓝式战略模型公式的基本想法,因而将交换比的领域分为战略力(Stratgy Force)和战术力(Tactical Force)。我方的战略力和敌方的生产力相对应,且我方的战术力和敌方的战略、战术力相对应。同样地,敌方的战略力和我方的生产力相对应,而敌方的战术力和我方的战略、战术力相对应。公式如下:
   蓝契斯特战略模式:
               Mt=1/3(2ρN-M)
               Ms=2/3(2M-ρN)=2ρNt
   Mt:M军的战术力             Ms:M军的战略力
   M=Mt+Ms                       N=Nt+Ns
   ρ:战略系数    ρ=根号3的(Q/P)    其中 P:M军的生产率,Q:N军的生产率。
   P和Q是库普曼所谓的生产率。这是以时时刻刻的战斗变化为前提,考虑战术力损失率的比例定数,和表示生产力减少率的比例定数,将此关系以微分方程式展开,把均衡的条件导入竞赛理论,所导出之模型。

战略力:价格、广告、通路、产品开发等
战术力:直接销售投入量

竞赛理论——以最小损害量换取最大成果

.
     所谓“竞赛理论”(Game Theory)是说,如果敌人采取A战略的话,我方会遭受多少损害;若我方采取A'战略的话,可以让敌方遭受多少损害。根据各种战略的种类、方法来组合,使敌方遭受最大损失,而我方损失最小的一致点所采取之战略。若假定这个一致点是存在的,这个点叫做“暗点”,寻求这个暗点的战略就叫做纯粹战略(Pure Strategy)。
     若找不到这个一致点的时候,则必须以概率法找寻这个暗点,这叫做混合战略。“蓝契斯特战略模式”是假设可以找到这个暗点,适用“最大最小的原理,并假定有个均衡条件”。其模式是:
                         Mt=1/3(2ρN-M)
                         Ms=2/3(2M-ρN)=2ρNt
     式中Mt是我方的战术力,Ms是战略力。式中的ρ是蓝契斯特战略系数,是敌我生产率的比率的立方根。所以战略系数的三次方,即等于敌我的生产率比Q/P。
     在此,兹省略比较复杂的计算,将注意力集中在“1/3”和“2/3”的数字上。之二个数字表示,全部的战斗力中,战术力占1/3的比重,而战略力占2/3的比重,亦即战略力和战术力的力分配是二比一。
     这个模式的成立,必须有几个条件为前提:
     一、全部的战斗的2/3以上之比重必须放在战略力;
     二、为避免模式变成负值,M<2ρN,N<2M/ρ,为两个必在条件。
     此模式意为:当敌方的整体战斗能力增加的话,也会在某种程度内增加其战术力。这是蓝契斯特战略模式成立之必要的均衡条件。

楼主:
战略模式在行销战略上的应用

.
     根据库普曼的创见,可以把战略模式很巧妙地应用到行销领域里。但第一个大前提是,在所有的行销力量中,战略力和战术力的比重应是二比一,这是行销战略中,力分配的基本原理。
     战略力:战术力=2:1的分配率是均衡条件之所需。在行销战略中,战略力是看不见的决策范围,例如:价格战略、广告政策、通路战略、商品开发战略等。而战术力主要是看得见的范围,直接沟通的属于“量”的销售力。如销售组织、销售力、销售员的品质等。
     由上所述,我们可以延伸到行销成本的分配。譬如:直接销售费用必须占行销成本的多少比率?
     我们在决策上经常犯一个错误,即偏重战术而忽视了战略,只重于短线利益,所以在经费的分配上,对于直接销售费用不加限制,而对于战略性投资,则是受到了“短视”的阻碍。由前面所述,我们已知战略、战术的比重,是以战略力的投资不得低于总成本的2/3为前提,这是维持战力均衡的必要条件,在成本分配前不能不加以了解。
     在实际战斗中,补给力、生产力、作战基地等,相当于战略。在行销的分类中,工厂设置、仓储运输、服务中心等的问题,是属于补给力的范围,而作战基地相当于通路战略的范围。
     再如,要设立多少销售专门店?要组织多少代理店?等等,是作战基地的建立问题。此外,商品制造力、价格问题是属于战略的范围则勿庸置疑,这些都是决定性的战略问题。
     另外,敌方销售人员的活动、销售促进、海报等,只要稍加调查,即可得知,因而之是属于战术的范围。战术就是可以目测的领域,但从所看之物究竟能推定什么呢?这是调查的基本态度,应尽量从这些基本资料去推断实际动态,掌握其确实的“量”。
     战术力既和敌人的战略力相对应,也应该和敌人的战术力——防御力相对应。因此,不只要削弱敌人的战略力,同时要削弱其战术力,这是库普曼在战略应用止的发现。

行销战略上的法则

以下提供一项资料做为行销战略法则的实际验证。下面是美国的一位大学教授Dr.J.G.Udell在行销要因所战比重的问卷调查中,所显示的调查结果。

     行业别战略要因的重要性排序(%)
 要             因      生产性商品    耐用消费品    一般消费品
——————————————————————————————
Mt:推      销           40.9             37.5             34.7
——————————————————————————————
Ms:通      路           10.1             18.7             26.3
     商品开发           29.0              24.3            22.8
     价      格           19.0              19.0            16.0
     其      它           1.0                0.5              0.2
——————————————————————————————
合               计       100               100            100

     从这个资料来看,和蓝式战略法则大致相符。
     但是在行销活动构成的要因分析中,生产性商品和消费性商品就大异其趣了。生产性商品在人员推销上有很明显的突出之处。相对地,消费性商品在广告媒体的运用比重上,比生产性商品要大的多。如下表:

                           行销沟通要因之排序
    行销沟通         生产性商品    耐用消费品    一般消费品
——————————————————————————————
Mt:人员推销           69.2             47.6             38.1
——————————————————————————————
Ms:电波广告           0.9             10.7             20.9
     印刷广告           12.5            16.1            14.8
     销售促进           9.6              15.5            15.5
     商标及包装        4.5              9.6              9.8
     其      它           3.3              0.5              0.9
——————————————————————————————
合               计       100               100            100

     在实际行销活动中,生产性商品和消费性商品在通路上有显著的差异,主要是因为生产性商品必须有附带说明,除了人员推销外,尚须印刷品以资配合。而消费性商品,主要是要求普及,在战略性的作法上尤需加强,因而广告的运用甚为重要。
     由以上各部分的说明,我们可以得出蓝契斯特战略模式的结论:
     第一、如何分配战略力和战术力的比重,是均衡条件的一个前提;
     第二、占有率的象征数值由蓝契斯特战略模式的展开而登台。

三一理论——反败为胜不可能之数值

从库普曼的“蓝契斯特战略模式”,我们可以导出几个重要的数值,诸如敌我双方的战术力和战略力的比率、战略力的内容比率、战略力和战术力的的关系,任何一方变化时,均衡条件马上无法成立……等的数值。
     举例来说,敌我双方的战术力,在双方的关系变成三对一时,就没办法保持均衡,这也是从公式中导出的一个重要的结论。
     本来,弱者的战略就是①制造第一法则型的场面和状况,或者是②提高交换比E以扭转兵力数方面的劣势。但是,如果兵力数的差距在3比1以上的话,即使弱者可以制造第一法则型场面,不管如何提高其交换比,对弱者来说,胜算仍是微乎其微。
     相反地,对强者来说,只要形成“三一”的局势,则有如铜墙铁壁般坚固不移。
     在行销战略上,店铺之间的顾客店内占有率之争,可以说是局部战的极端。如果在每一个店铺的店内占有率以“三一”的形势压倒对方,则对我方的市场来说,可谓固若金汤,而敌方之反败为胜,则难如登天。弱者至少必须以三倍以上的交换比来反击对方,否则绝对无法凑效。
     假设商品力相同,价格也相同,通路也相同的话,对方三倍以上的交换比就是三倍的折扣、或三倍的访问次数。
     然而,对方三倍以上的访问次数实在是不太可能。如果强者一方一周拜访二次的话,弱方必须拜访六次,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三一”在占有率的数值上,就是75%。以市场占有率的目标值来说,73.88%已算是独占的条件,后面会有详述。
     总之,“三一”是回生乏术的数字。

胜则战,不胜则退——避免困兽之争

当局部战斗的力关系发展到“三一”以上的局势时,反败为胜几不可能。这种时候,没有必要再投入无谓的战力,应知难而退,避免作困兽之斗,否则,只有徒然消耗占力而已。所谓“三十六计走为上”,诚乃战略之一。
     蓝契斯特战略,不仅是竞争中的必胜战略,并且是在竞争的败局中,避免遭受太大损失的一种战略。撤退和进攻都是战略,这是不能忘记的。商场如战场,一个企业的决策者,必须培养锐利的眼光,冷静地分析市场情况,只要竞争不利我方,就必须有“不利则退”的决策勇气。
     孙子兵法云:“故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故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
     蓝契斯特战略,在这一点上和孙子兵法可以说非常类似。
     不知道撤退的战略,就不知道再登陆的容易性。战场中没有所谓的“耻”字,强钢易折,弱水难断,一决生死的时代已远矣。战况不利时撤退,有利时再进兵,这才是上策。
     反观日本人,似乎没有“退”和“逃”的战略,将此视为奇耻大辱,战场上如此,商场上也是如此。在新产品的开发上,只要某种产品失败一次,绝不会再生产同样的商品。事实上,新产品开发的最好的方法之一,乃是将别人以前失败的产品再重新模仿、改良。
     美国的企业,在遭逢业绩不尽理想时,便暂时停止营业,一段时间后又重整旗鼓。这也是战略上的一种运用。总之,能否适时地在该缩减时则缩减,在不利时则撤退,可算是战略作战的一个要件。
     “三一”是判断的一个基准,如果没有这个基准,不管使出什么战略,都无法发挥战略的机能。任何时刻皆必须掌握正确的敌我双方关系的资料,才能造成“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境界。

网友A:
理论性很强但要转为实际应用就有点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