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2-03):
除编码器之外还有什么传感器可以用来检测线速度?

网友A:
用电涡流传感器加一块转速表,或许能测量转速。

网友B:
多普勒原理的非接触式速度传感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多普勒原理的非接触式速度传感器
說的好哩!

网友D:
使用测速电机,输出为模拟量

网友E:
[原创]
1.用滑线电阻,线性度要求达到千分之一
2。用光电传感器

网友F:
看你测什么的速度,用雷达也可以,超声波传感器也可以,多了

网友G:
编码器测转速不是很好吗?检测的精度很高。接近开关元件也可以测转速,但是,响应速度很低,国产的才几百赫兹,进口的可以达到1K赫兹。只能测旋转速度低的转速值。还有电磁式转速传感器,可以测高速,低速时却容易失真。这种传感器过去广泛使用,现在已经被编码器和接近开关所取代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多普勒原理的非接触式速度传感器
說的好哩!

请和交警大队联系。

网友I:
光电传感器和接近开关都行,接近开关便宜,但是精度没有旋转编码器高,
010-63301266-8012   北京顺途科技有限公司   胡礼辉

网友J:
光电传感器和接近开关都行,还比较便宜,位置得当精度还可以

楼主(2004-03-10):
多谢各位,大家都很热心,就连不是搞工控的朋友都来帮忙!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光电传感器和接近开关都行,还比较便宜,位置得当精度还可以
这两种好象是测量转速的,不是直接测量速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