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2-03):
各位大哥大姐:
   有谁知道怎么用拨码开关来控制脉冲发生器从而来控制伺复电机?教教小弟,在此
先谢谢啦!

网友A:
能不能说清楚一点
要达到什么样的控制效果?调速还是定位?用的什么样的脉冲发生器?

楼主:
我是想用来控制速度,至于精确度并不是要特别的高,象一般伺服电机的精度就可以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象一般伺服电机的精度就可以啦!

这个精度要求就不低了。

如果是要控制速度,建议不要用脉冲发生器,用电位器会比较好。

如果非要用脉冲发生器,我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类型的脉冲发生器,拨码开关是控制什么的,但是,将电机驱动器设为位置控制模式,把脉冲接上就可以了。

楼主:
用电位器来控制伺服放大器,小弟还是第一次听说,大哥可不可以讲详细一点?脉冲发生器是
什么牌子的并不是关键,关键的是怎么用拨码来调节脉冲的大小,至于减速什么的我都自己可以搞定!

网友A:
伺服电机可以用+/-10V的模拟电压做速度控制,这应该知道吧?

楼主(2004-03-10):
多谢刘岩利大哥,一句惊醒梦中人!我知道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