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2-04):
我现在用setp5 v7.2和protool pro为S5编程,每次在转换使用这两个软件时都要进行dos到98,98到dos的转换,很是麻烦。step 5在98下可以运行编程,但不能与PLC联机传送文件。那位大侠能指点一下怎样设置98才能让step 5运行在98下且能与PLC联机。

先谢了。

帮你改了下主题名字

网友A:
STEP5在98下可以联机,我在2000下也可以的。可以是STEP5的通讯设置的问题,看不到具体的情况,不好说。
曾经遇到过在PATH NAME选项中选择一个项目就不能联机,而此选项为空时就可以联机的情况。对S5不是很熟,只能说这些了。自己试试看吧。

楼主:
谢谢dzfa!
我去试一下。

网友B:
加砖一块,鼓励cn0532认真的精神. 内容对S5的笔记本用户意义重大.
本人在99年遇到S5v7.11连不上943B的情况下,直接将软件降级至7.01沿用至今。

楼主:
实际上我用的也是S5v7.11 加DELL笔记本。

网友B:
哈哈,我已经用S5v7.01加华硕和另两款康柏用了多年,v7.11就是连不上CPU943b,我还问过西门子的有关人士.这次加补丁后,我再试试.

网友A:
佩服,佩服。

楼主:
主题改得好,好的主题对大家查找会有很大的帮助。不愧为斑竹。谢谢Karl.
实际上直接修改注册表关掉省电模式,我想每人在乎这一点电。
步骤写在这里吧:
1.  打开注册表,找到:"Hkey_Local_Machine -> System -> CurrentControlSet -> Services -> VxD ->VCOMM"
2.  修改:"EnablePowerManagement" 的值"01 00 00 00" 为 "00 00 00 00"。
3.  关闭注册表,从启win98。运行S5,就可联机。
如果还不行,去看siemens的问题解答(见前面的连接),会得到更多的帮助。

网友C:
谢谢各位大虾

网友D(2004-10-17):
尊敬的女士先生:
     你们好!能告诉我哪里能下载step 5 v7.2或哪位有请给我一份.谢谢!!
我的email:huangqiangkai@126.com

网友E:
我用的7.23 xp系统正常

网友F:
能告诉我哪里能下载step 5 v7.2或哪位有请给我一份.谢谢!!
我的lizeshun000@sohu.com

网友G(2005-09-07):
     你们好!能告诉我哪里能下载step 5 v7.2或哪位有请给我一份.谢谢!!
我的email:huangqiangkai@126.com

网友G:
你们好!能告诉我哪里能下载step 5 v7.2或哪位有请给我一份.谢谢!!
我的email: yy0435@163.com

网友H(2006-04-15):
你们好!能告诉我哪里能下载step 5 v7.2或哪位有请给我一份.谢谢!!
tpa88@yahoo.com

网友I(2006-12-27):
我有个补丁放在桌面上,即可。

网友J:
你们好!能告诉我哪里能下载step 5 v7.2或哪位有请给我一份.谢谢!!
我的email:wfzxy@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