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4-02-04):
有一台CQM1 PLC,我们想读取其程序,但连机后,显示UM 保护,不能上传程序,请问我们如果不知密码,怎样才能清除密码保护,非常感谢,我的E-mail rchi@ball.com

网友A:
上傳時,所有選項不鉤選.
但是;左下方的清除記憶體選項鉤選即可.

网友B:
UM保護有2種
1.程序可以參考以前文章
2.CPU上有一蓋子內有DIP SWITCH 1是否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