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2-04):
在工作中遇见一问题:
使用的LG 变频器中,型号为:IG5  SV008IG5-4U,输出电压为AC 380V,
控制一台三相异步电机,额定电压为:AC220/380V,额定电流为:1.1/0.6A,0.4KW,4P;  控制负载的类型为连续运转的皮带,在使用的过程中,变频器突然发生故障致使上端的NFB跳闸,在从新送上电源的时候导致变频器烧毁。
在检查电机没有问题,输入电源也没有问题后,更换新的变频器从新投入后,大概运行三个半小时后又在次烧毁,显示故障的指示为OC,既过流;如是几次发生,现生产线等着启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希望各位大侠能指点指点!

网友A:
在此发表小生愚见:
从上可见,此故障应从电机出。
1、用电流钳表或串入电流表监视电机运行时的电流、看其是额定电流还是少数漆包线短路造成的短路电流。
2、让电机下掉皮带空机运行,进行观察。(因为有的漆包线短路后不好查出。小生曾有碰过电机漆包线短路后万用表、摇表都查不出的现象,但确是漆包线短路经换一切正常。高手指点 迷津。)下掉皮带后如果空机运行正常则应是皮带一方机械故障了,否则应是电机了。到时谁是谁非一目了然呵呵。
3、电机的故障除了漆包线短路造成过载,还有轴承阻力过大、转子扫膛等。

   高手批评!

楼主:
对楼上的反馈:
(1)我们刚才把电机不用变频器直接接入运转,测出的电流为0.5A,和铭牌的额定电流一致!
(2)直接接入电机运转至今已经2小时,电机的运转一直是正常的,所以,可以判定电机是没有问题的!
谢谢楼上!

网友A:
哦,这样,那是小生瞎想。再献献丑,变频器接到电机的动力线不能太远,如有的不能超过500M,接两台则是两台电机距离之和。但看楼上应不是这一原因,
还有就是在变频器二次侧不能接入类似无线电噪音滤波器、浪涌抑制器之类仪器
再就是变频器的性能要能达到电机要求。如恒转矩电机要专用的变频器等。
小生在变频器造谐甚浅,请高手出山!谢!

网友B:
LG的没有见过。丹佛斯的带一些电机运转在低赫兹数时,要调整好力矩参数,否则也过电流。供参考。
starty.z6 兄经常在线助人,多交流。

网友C:
我也想知道原因,那位给说说
刚才在网上找到IG5  SV008IG5-4U变频器的简单参数,见以下链接http://www.leya-china.com/ig5.htm

网友C:
看了参数,该变频器输入为三相200V-230V的,不知楼主有没有正确选择电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LG的没有见过。丹佛斯的带一些电机运转在低赫兹数时,要调整好力矩参数,否则也过电流。供参考。
starty.z6 兄经常在线助人,多交流。

小生所知,三菱的调低频率后没有说明要调力矩参数的。
要说到助人,还看狮王兄、lsllhd、tigerwu他们和斑主您,小弟我只不过凑热闹罢了,只要不误各位大侠之事我已心安了呵呵。不过我会努力提高水平的呵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LG的没有见过。丹佛斯的带一些电机运转在低赫兹数时,要调整好力矩参数,否则也过电流。供参考。
 starty.z6 兄经常在线助人,多交流。

小生所知,三菱的调低频率后没有说明要调力矩参数的。
要说到助人,还看狮王兄、lsllhd、tigerwu他们和斑主您,小弟我只不过凑热闹罢了,只要不误各位大侠之事我已心安了呵呵。不过我会努力提高水平的呵呵。

哈哈,丹佛斯也没说明过,只是一些经验而已,20赫兹以下特别是10赫兹以下过流几率很大。
我一般是调整力矩参数。

楼主:
多谢以上各位的见解!
明确一点:小弟的变频器已经正常使用一年了,以前在接线或控制方面从没有出现过问题,负载也一直是稳定的;
回六楼: IG5  SV008IG5-4U输入的电源电压是AC 380V,IG5  SV008IG5-2电源电压是AC220V,且从电源电压和输出电流对应铭牌来看,也是没有问题的!
回五楼:至于在恒力矩控制方面,小弟有点不明白的是在力矩和转速之间的最佳比例怎么设置法?
另外,想请教各位大侠的是,对于变频器烧毁,一般是由一次侧的主电路引起的,二次控制回路有没有可能引起变频器烧毁?

网友C:
我也不知道怎么会这样,只能提供一个下载链接http://www.lggz.com/download/downl/manual/IG5.zip
该链接是IG5 系列的中文操作手册,供各位有心帮助楼主解决问题的大侠参考

网友A:
怪了,呵呵,我点了一下进去,我的电脑是空白一片呵呵

网友C:
把链接拖进网际快车的下载介面内即可下载

网友A:
再回楼主,本小生在工控网上发的贴,有大侠回如下,不知楼主为如何:

寅初: 2004-2-5 22:11:00

--------------------------------------------------------------------------------

  你的电动机采用什么接法?你用的是进口电动机吗?是进口电动机的话,那么星型380V,三角型220V。

寅初: 2004-2-5 22:24:00

--------------------------------------------------------------------------------

  你使用的电动机,要接星型380V。AA1+BB1,BB1+CC1,CC1+AA1之间可以承受380V。而 三角型不可以,一组线圈只能承受220V,如接380V就可能过流,造成变频器烧毁。

网友A:
同时也盼楼主的回音,一同探讨!谢!

网友A:
又:

atv11: 2004-2-6 10:32:00

--------------------------------------------------------------------------------

  to:新手上路,
  不好意思,
  我昨天住的酒店宽带坏了,
  没能上来看,现在回复你。

  变频器烧毁,主回路的故障可能性会比较多,但二次控制回路设计不当,也会对变频器造成损坏,变频器参数设置不当也是一样。

  变频器烧毁,有多种原因,要明确烧毁的是哪个部分,就比较容易判断原因。

  寅初说的是其中最大的一种可能性,针对你的应用;
  另外,你的变频器带的是什么样的皮带机,是否有制动,是否在制动时发生了故障?
  还有换了变频器后是否进行了参数的正确设置。这些都可能是变频器烧毁的原因。

  2次线路出问题主要在于:1,把强电误接入弱电线路里,2,2次线路设计不符合变频器的使用要求,(很多变频器有自己的推荐线路和注意事项,2次线路设计和安装时出现问题也是会把变频器弄坏的。

  我没使用过LG的变频器,但是如果变频器的保护这么差的话,还是建议你们更换供应商。

网友A:
atv11大侠在变频器有一定造谐,所以小生把楼主问题归纳发贴往其常驻足点(工控人生),此
时回复,小生在没楼主原因之前,尚未谢复atv11大侠,静待楼主出现!

楼主:
不好意思,一直在现场解决问题!
谢谢各位的关心!
就电机的接线来说,星接380V是没有问题的,已经是使用一年的电机了,内部线路没有改动过;电机外部接一齿轮变速箱,变比为200:1,齿轮箱和点电机今早拆开检查,确认有一轴承有细微的不良,已经更换;其余未发现其他异常。
今天还有一个发现,就是在控制线路没有接入时,主回路上的电源线接好后,没有送电源竟然发现电源指示灯有依稀的灯光!!查出电机的负载接线竟然有三相各有3~5V左右的电压!
现在正逐步解决此问题,到时再反馈回各位!

网友D:
本小生学浅,对于楼主所说后面问题小生尚未遇上,不在现场也推想不出,抱歉!
等楼主早日佳音。谢!

楼主:
谢谢迷路者这几天的鼎力相助!
准备叫厂家技术过来一起查找原因,谢谢以上各位的关心,希望在以后的工控路上多多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