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2-04):
PC机与PLC连接,不加外设连接距离??加什么外设增加距离,能增加多少??

网友A:
要看你采用什么协议,什么电气接口。
MODBUS RS232  15米--20米
MODBUS RS485   1000米
加MODEM通过电话线,要多远有多远,不过的付电话费
以太网直连 100M ,
等等,你要什么,说清才好,诸位大哥,我说的对吗,请指教。

网友B:
有一种网络中继器可以用一用!

网友C:
rs232通讯,是三菱qj71c24-r2与托利多pather仪表无协议通讯,10-15米,有什么成功运用过的产品推荐?

网友C:
补充一点,有什么成功运用过的产品推荐,来加强通讯信号,以防干扰

楼主:
多谢!
多谢!各位大哥刚出道的我受到大家的关爱,我出的方案主要是针对监控的,是工控机控制 PLC并可监控到管道输出的流量,压力,温度,等。。。。有什么这方面的资料,望给予帮助!
谢了!
cjpwjt@163.com

网友D:
OMRON的RS232可以到30-40多米还可以的,我试过的

网友D:
我做过监控这方面的项目

网友E(2004-05-09):
好像RS485通讯只能在500米之内!!!
不过我也没试过!!

网友F:
這種問題太模糊了,很難針對您的需求回答
近距離的可以用RS-232,中程距離的可以用乙太網路或是RS-422,RS-485,長距離的可以用無線雷射基地台或是光纖骨幹,距離達不到中間可以用中繼器,各種通信都有專屬的中繼器,像是乙太網路,RS-485,無線通信等等外面都有賣,一搬來說無線通信的話5公里左右都應該沒問題,再遠的話建議就用ISP業者提供的專線服務,這樣可能比較省成本,樓主應該是使用在同一廠房內的監控,建議就用RS-422或RS-485加中繼器應該就可以了

网友G:
理论上说你需要多远的距离都是有办法的,近距离可以有有线方式,远的话用无线
我们可以用GPRS作省内无线阿,甚至要覆盖全国都可以,呵呵

网友H:
八百壯士已经说的很清楚了,我们单位采用DP电缆中间加RS485中继器进行信号加强,距离覆盖300-400m,使用情况良好!

网友I(2004-06-23):
有专门的网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