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2-04):
输出管道的压力、流量数据传给PC机怎样实现??

网友A:
use A/D card

网友B(2004-03-12):
简单,我公司有这一整套的仪器仪表(压力,显示带通讯)。zll@wideplus.com

网友C:
1、如果是近距离,A/D转换后,通过RS232/485方式至PC;
2、如果是远距离,A/D转换后,通过无线数据传输方式至PC(有此类产品——RTU);

网友D:
多类,1、我大学的时候有信号采集的板卡好象很便宜,还带驱动可以在vbvc里直接调用好象叫什么基于PCI局部总线的数据采集卡
2、plc s7-200,最贱的!当然电脑在旁边,接根线
3、plc s7-200然后gprs还是无线随便!
4、应该有象青岛三利的那种现场pc—base的吧,价钱可能比较大,故障多,不建议使用!

网友E:
用压变和 流量计和A/D模块通过RS-485到RS-232的形式,再来一套组态软件就搞定了。

网友F:
我编了一个这种程序用来控制容器中的压力,有兴趣可以给你
kang.tang@yorkna.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