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2-04):
我们厂的电网电压本来很正常,可后来隔邻又上了一个铝板材厂,他们厂的大电机启动频繁,造成我们厂的电压波动厉害:变频器过压保护、直流电机驱动器自动保护等,我们共用一组高压线,但我们有自己的变压器,变压器二次侧端有电容补偿,可还是抑制不了,请高手相助!

网友A:
唯一经济的办法就是找电业局商量,改进电网有载调压.

楼主:
请问楼上如何“改进电网有载调压”?
我若在设备供电端加交流侧过压吸收回路行吗?

网友A:
你改进是不可能的,那是电业局的范围,要和电业局谈判, 如果是农电,希望就不大了。

你提的电容是调整功率因数用的,不是稳压的。对于全厂用电来说,所有你能做的,都不会太经济或很好用。

楼主:
再次请教,我在设计晶闸管调压装置时,看到许多资料上都有交流侧过压保护装置,其中有阻容吸收回路、压敏电阻吸收装置、整流桥吸收装置等不知对我们厂是否有用?

网友B(2004-03-16):
使用动态无功补偿装置(SVC),它能够抑致电压波动,提高功率因数

网友B:
楼主,你厂在哪儿?
铝厂叫什没名字,位置在哪儿,如何联系?
我想办法解决。

网友B:
请与我联系。ZYS@RXPE.COM

网友C:
我同意karl先生的主张。楼主的这种情况绝不是自己采取措施能解决的。它属于电网被污染了,要由电力系统的管理部门解决,自己瞎折腾,只不过是杯水车薪的努力。太渺小了。

网友D:
你这种情况除了另外考虑独立的电源以外好象没有别的好办法了!

网友E(2004-10-20):
干扰
引用 楼主:
我们厂的电网电压本来很正常,可后来隔邻又上了一个铝板材厂,他们厂的大电机启动频繁,造成我们厂的电压波动厉害:变频器过压保护、直流电机驱动器自动保护等,我们共用一组高压线,但我们有自己的变压器,变压器二次侧端有电容补偿,可还是抑制不了,请高手相助!
如果是过电压那就装SPD浪涌保护器可缓解,我想他们可能对你们有谐波干扰,如果真是的话要当心你们电容补偿柜了。你再看看该线路其他用户怎么样。

网友F(2005-10-08):
你的问题我们能解决,问题简单,我们已经解决过很多这样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