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廠電氣問題

楼主(2004-02-04):
各位大蝦好:
     辟小生在工作中遇到一問題,我工廠在初始安裝布線時,因我不在場導致布 線後的三相電流不平,其中有一天,工作中的220伏用電設備不能使用,經我檢測發現三相電流其中有一項叫流欠壓,但經過無對相序測試後,220伏用電設備又能重新開啟,我想了許久不得其解,煩各位大蝦幫忙!

网友A:
可能有线头松动问题,你可以看看各个接头.

网友B:
有线头松动造成有电损!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能有线头松动问题,你可以看看各个接头.
赞成老兄的看法。

网友D:
负载不平衡,把三相匀平衡就好了

网友E:
既然把220V设备接在3相里的其中一相,就存在不平衡的因素,此时零线就显得很重要,将不平衡的三相电压强行拉倒平衡,所以我建议你应该查一下零线。

楼主:
謝謝樓上的各位大哥,我現在也查出來了,是因為我們的總進線空開有一點松動,問題也解決,謝謝各位大哥的支持

网友F:
三相平衡太重要了。讲来容易,可是要做起来就得考虑很多的问题。。。。
设计好之后最好去问问生产主管。弄清设备的工作时间。

网友G(2006-05-19):
工厂天车主线用380伏。控制用36伏可以吗?

网友H:
当然可以了,弱电控制强电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