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的显示问题

楼主(2004-02-05):
上传完毕后,发现原来正常的字体在proface显示乱码,请教各位高手如何处理?

网友A:
呵呵呵!軟體語系設定選好後,強制系統重傳選項打勾即可!

网友B:
楼上说得对,应该是软体语言没设定好!

网友C:
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我进行了系统强制设置,语系选择正常,系统区与PLC也没有冲突,GP和PLC的通讯速率也是一致的,可还是不行,烦。。。。。。。
各位再给点建议吧。。。。。。。。

网友D:
若真的不行,從人機的Off line選單去直接更改語言設定也行

网友E:
查看看是不是在傳輸設定頁裡的"GP System Screen"沒有勾選。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查看看是不是在傳輸設定頁裡的"GP System Screen"沒有勾選。

哈哈!來玩啦!歡迎歡迎!

网友F:
请问GP可以直接导入CAD图形文件来显示吗?

网友G:
请问GP可以直接导入CAD图形文件来显示[glow=255,red,2]文字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查看看是不是在傳輸設定頁裡的"GP System Screen"沒有勾選。

哈哈!來玩啦!歡迎歡迎!
GP可以直接导入CAD图形文件来显示,我就用.哈哈.懒得画图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查看看是不是在傳輸設定頁裡的"GP System Screen"沒有勾選。

 哈哈!來玩啦!歡迎歡迎!
GP可以直接导入CAD图形文件来显示,我就用.哈哈.懒得画图
CAD圖形當然可以,只要把CAD圖檔存成" .DXF "就可以用囉。

网友H:
不过只支持R12的图。

网友D:
引用 网友H:
不过只支持R12的图。

不會吧??只要把CAD圖檔存成" *.DXF " 就可以用囉。

网友H:
我试过确实只技持R12的图。

网友I(2004-03-25):
建议]
可以找一些触摸屏资料,再耐心试一下.

网友D:
我試過WINDOWS版的AUTOCAD 沒問題啊,我想您應該是圖層的問題所以轉不過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