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2-05):
比如一个称重传感器,灵敏度为 2mv/V, 表示什么每变化一伏什么变化2mV?

楼主:
可是,比如称重传感器,灵敏度应该是加的力与输出信号之比呀?

楼主:
为什么这样定义呢?好象灵敏度定义为载荷与输出之比更合理呀???

网友A:
2楼说对了一多半,但是还差个条件,就是这个比值是针对传感器满量程而言的。
这样做,我想是标准化产品的一种形式。比如说,应变电阻组成的桥式测力传感器,不管什么量程,什么规格,只要有了这个mV/V的灵敏度指标,使用人员就可以根据他设计规定传感器的桥源电压,并得到相应的毫伏输入信号了。
再有这样做,可以使传感器的产品归一化。比如测力传感器,不论量程多少,输出的满度值都可以一样(采用相同的桥源电压),而其他的形式做不到归一化这一点。

网友B:
电源是按v记吧,为什么说是电源与信号的比,是否说反了。

网友A:
呵呵,linmei197是个仔细的人,应该是输出与桥源的比值。又叫传感器的灵敏度。这里说的是应变桥式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