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2-05):
有一个特殊的应用需要一个检测液位的传感器:
1,在一个300mm高的桶里面装的是类汽油的液体(可视为汽油)不导电,颜色如汽油。
2,要求液位的高低可模拟量输出,精度应能够区别出1mm液位的变化。
3,除了激光测距的传感器外,是否有其它的种类。
4,靠压强来间接检测液位的方法不合适。
5,浮子,电阻测量的方法有非常精确的吗?

楼主:
磁尺是否可以准确测量,如果不使用浮子是否可以

网友A:
5,浮子,电阻测量的方法有非常精确的吗?
我的项目中使用,有能精确到0.1%的。
一般内阻1000ohm的浮子,接至变送器转4-20ma到PLC。
德国的,牌子我忘了。如果你需要,下一个项目我细看一下。

楼主:
你的电阻是什么种类的,炭纤维?是否有磨损?

楼主:
感应的电阻?没听过,你确认吗老大,多提供些信息吧

网友A:
原理图:
保密原因,删除!

网友B:
佩服、佩服!佩服啊!

网友A:
.............. 请原谅,高度敏感的问题。需要的朋友直接找我联系。

网友C:
可以考虑用超声波或雷达液位计试试。

网友D:
用埋入式荷重元...

网友E:
同意9楼的看法,我厂也有超声波探头来检测危险液体

网友F:
用射频导纳液位计,就是不知道您的介电常数是否稳定,这决定了它的精度。或用磁致伸缩液位计,浮子式的,有很高的精度,但也的考虑介质密度是否稳定。用导波雷达也可以,它可能是很好的选择。

网友D:
引用 网友F:
用射频导纳液位计,就是不知道您的介电常数是否稳定,这决定了它的精度。或用磁致伸缩液位计,浮子式的,有很高的精度,但也的考虑介质密度是否稳定。用导波雷达也可以,它可能是很好的选择。
所以了...荷重元,用秤重的.成本又低.

网友G:
要高精度的话,可以用核子液面计试试。但测量范量可能没有300MM!!精度一般可以达到0.1MM

网友H(2008-08-08):
本人最近在做液位监测系统,现求一些技术上的资料,检测液位到底用哪个变送器好,如有资料发至bika000@163.com,万分感谢!

网友I:
用e+h超声波或雷达液位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