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救我

楼主(2004-02-05):
一个以脉冲信号输出的水流量传感器(0~10升/分钟),用什么来替换它呢?

网友A:
电磁,涡流流量传感器,科利奥利质量流量计;好象选择方案不少啊!

网友B:
自来水水表最便宜,开玩笑!至少我见到SIEMENS电磁流量计有脉冲信号输出。在以前我还见到一种结构上与自来水水表类似,但有一个小传感器用来数齿轮齿,并用此来输出脉冲型号的传感器,但忘了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