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2-06):
想在三菱FX1S中使用移位指令SFT,可就是不会,乱写了几句,不能按我的意思
运行,望高手指点。谢谢

0 LD   X001
1 OUT  M100                          //怎么给sft付初值
2 LD   X002
3 SFTL M100 M127 K1 K2          //这里的参数怎么设置,K1 K2什么意思?
12 LD   X003
13 RST  M100                          //想通过x003复位sft,怎么做?
14 LD   M100
15 OUT  Y000                          //想通过x002输入通断信号,使得y0~y5依次
16 LD   M101                          //动作行吗?具体怎么写?
17 OUT  Y001
18 LD   M102
19 OUT  Y002
20 LD   M103
21 OUT  Y003
22 LD   M104
23 OUT  Y004
24 LD   M105
25 OUT  Y005
26      END

网友A:
试试这个程序
0 LD   X001                          //付初值
1 OR  X003
2 SET  M100
3 LDS   X002                         //X002上升沿开始移位,初值100000;
5 SFTL M100 Y0 K6 K1          //K6表移位长度,K1表移位次数,使得y0~y5依次动作;
15 LDF  X002
16 RST M100
17 LD   X003                         //通过x003复位sft,赋初值100000;
18 OR  X001
19 RST  Y000
20 RST  Y001
21 RST  Y002
22 RST  Y003
23 RST  Y004
24 RST  Y005
25 END

网友B:
M100的状态(0,1)就是第一位的初值.   SFTL要用脉冲指令SFTLP,否则当驱动条件(X002)接通时每个扫描周期都会发生移位.   K1是指你设计移位的总位数.K2是每次移多少位.K2必须小于或等于K1.   你前面LD X001 OUT M100,后面又用LD X003 RST M100,属于逻辑错误.   复位SFTL你用ZRST就可以了.   还有,你在用SFTL指令时要注意,当你把1或0送进初位后,每移一位前都会先读一下赋值的M100,然后再M100的状态移到最左边的那个位.

楼主:
大家
学会了。
我还有一个关于cj的用法问题,有空,高手们再辛苦教教我

网友C:
CJ是一个跳转指令!

网友D(2004-10-08):
学到用时方恨少!

网友E(2005-08-17):
引用 网友D:
学到用时方恨少!

网友F:
三菱的与OMRON的移位指令SFT有所不同,刚好差了一位;
用时先试一下,前几天我把一台OMRON的程序改成三菱的,就是在这个地方搞了好久才算明白;

网友G(2008-07-29):
引用 网友H:

我以前用的都是OMRON,现在也在接触三菱,我刚好也遇到这个问题,看了您编的程序,还有一点我不明白,如果我想移三位是不是只要M103输出就可以了:编程1.LD M103; 2.OUT YOO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