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ID[求助]

楼主(2004-02-06):
我最近在调一个系统,对于PID系数有些理论的东西想请教
比例
微分
积分
分别对应系统的哪些特性
我知道比例是影响调节幅度,后面两个就很模糊
请达人指教~

网友A:
介紹PID的資料到處都是,你為何不自己去找呢??

网友B:
微分:调节响应速度
积分:影响控制精度

网友C:
PID对于不同的控制对象有不同的应用意义啊
三言两语解释不清

网友D:
我是初学乍练,不知说的对不对
I:调节精度和速度,积分过快会影响系统稳定性
d:增强稳态性能,有利于系统稳定性

网友E:
哈哈我天天买这种仪表呢!你那买的仪表?
仪表有自动演算PID参数功能呀!你打到自动就OK了!
生产钢水快速测温热电偶型号:KB-602-L1000MM

网友F:
我来掺和两句。PID的确是一两句说不清楚的东西。总起来说,这3个调节量是一种相互配合的时序关系。P是决定信号的幅度,I是决定信号的响应时间,而D也是决定信号响应时间的。这两个决定信号响应时间的参数,前者起滞后作用,后者却起超前作用。
PID的不同组合,可以使调节系统有不同的调节特性,比如:欠阻尼特性,特点是调节速度快但系统在调节的过渡过程中有超调;再比如:过阻尼特性,特点是调节速度慢,但调节的过渡过程没有超调。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控制工艺需要,满足控制工艺要求去调节PID参数。
PID参数的调整并没有什么硬性的规定,自己可以根据情况灵活设置。有些所谓的自动优化PID整定智能控制器,其中的算法其实也是经验的计算设置。具有普遍性,但不具有特殊性。

网友G:
如楼上所说。PID的不同组合,可以使调节系统有不同的调节特性
前者起超前作用,后者却起滞后作用
你如果是一个大的延时系统。适当的调大D。如果是快速响应系统,适当增加I,用PI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