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2-06):
我通过y0使转头上升,如果没到位 就等待。如果到位了(打开x1),就执行
后面的工艺,如果没到位 就一直上升(输出y0).
我想使用cj指令。

ld     x0        //x0启动程序
ori    x1        //上限位开关
set   y0
cj     p1       //这里判断x1是否闭合,若闭合就转p1
。。。      // 否则在这里等待x1闭合

p1:
..

望高手写几句,谢谢了

网友A:
ld x0
ori x1
set y0
ld x1
rst y0
cj p1
......
.....
....
p1
.....

其实你只需将X1作为跳转条就可以了
类似这种工艺流程,建议使用步进指令(STL,RET),非常方便好用

楼主:
谢谢了
热心人,高手万岁!!

网友B:
按你的程序X1还没有闭合就已经执行p1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