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2-07):
我本想用plc的一个输出口,接一个计数器,作产品数量的计数用。拿到计数器后却
傻眼了。不知道怎么接线,不知道任何参数,没有详细的说明书。
用的高手,多指教了。
该计数器是一个模拟计数器,不是数字的,有3个接线端。(感觉非常原始的那种)
我想知道,如何接线,plc输出的脉冲,要正的还是负的,宽度多少,最快多快?

网友A:
唉,如何帮你?PLC输出的脉冲宽度、频率是可以人为改变的,谁知道你那的是多少?
你的计数器我们也没看到实物,又不知道型号。
不好意思!

楼主:
不是问plc,我就是想知道
市面上模拟计数器,那三个脚分别是如何定义的,他要求的计数脉冲有什么要求?

网友B:
加三极管及继电器进行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