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2-07):
我的几台上下往复式升降机用东芝变频器驱动(VF-SX 1.5KW),用了一年多,每到夏季高温时(环境温度40℃以上),变频器就出现‘OLR'报警-说明书说时再生电流太大,因生产工艺的限制,不能调整加减速时间,也不知该换成多大的制动电阻,请教各位!
出现报警后,用风扇降温无效,现把该报警项屏蔽后暂时先用,不知会有何隐患?

网友A:
把该报警项屏蔽后当高温时就可能会爆变频器!!!不是开玩笑,变频器的使用环境很重要,我建议你二点,1、更换型号大一挡的变频器,台安的性价比不错,2、改善变频器使用环境,放在通风良好的地方,或者放在空调房间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