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2-08):
在下请问各位,我安装OMRON软件CX-PRG后打开文件提示:
不能创建数技跟踪OCX,
不能创建PLC内存OCX,
不能创建PLC设置OCX,
不能创建IO表OCX,
不能创建错误日记OCX,
不能创建PLC时钟OCX,
不能创建内存卡OCX,
重新安装CX-Sever。
但是我重新安装后打开文件还是这样,在下请各位帮忙找一下原因,多谢了!

內文寫的乾淨俐落,話題寫的含糊不清...沒人幫的上忙.

网友A:
CX-PRG程式可能壞了,重新COPY一份安裝.

网友B:
1.你安裝時沒將cx-server1.7裝上.
2.你的安裝光碟之內,不存在cx-tool 資料夾.
3.全部移除...檢查光碟之後重新安裝.

楼主:
我按上面的方法处理好了,谢谢!

网友C:
嗯!很好!下次安裝要注意依照軟體指示與要求安裝,裝一半是不行的.^^

网友D(2005-08-11):
全部卸载了再安装才行,卸载一部分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