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2-08):
各位大侠:
    我的PLC模拟量输入模块上配置为0~20mA,0~20000,  而差压变送器却为4~20mA的,请问这样运行中会不会有问题?另外,为啥有的是0~20000,而有的是0~4095? 有的是0~16000? 怎样判断一个压力变送器是这三种中的那一种的?
    谢谢谢谢回复。

网友A:
没问题的。
20mA对应2000点,4mA对应400点;
但是有一点在用PLC处理时要注意,2000对应差送变压器的上限值,400点对应差送变压器的下限值,而不是0点对应差送变压器的下限值。
有的是2000,4095,或者是1600,只是分辩率不同而已,对于一般的应用影响不大。
以上仅是个人的一点看法,不当之处请多多指教。
本人也是初学者,以后有机会共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