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2-09):
为啥有的流量计算用差压的线性,而有的用开方?

网友A:
采用孔板或喷嘴测量流量一定是要开方的。不过有的在仪表上开方,而有的却是采用有开方功能的差压变送器。效果一样。

网友B:
同意楼上所讲,补充一点的是有的是差压信号进去计算机系统里才用公式进行开方,原理一样。

网友C:
也就是说都进行过开方了

网友D(2006-07-14):
二楼的说的不错!!

网友E:
用差压方法测量流量都要进行开方

网友D:
流量测量的都要开方.只是有的是在变送器上就开方,有的是在数字显示仪表,也有进入DCS开方的....

网友F:
只要是差压测流量肯定要开方